[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智能桌面宠物

楼主(2025-01-21):
项目简介
本项目是基于STM32单片机的智能小桌宠,具有简单的与人交互功能,支持语音与蓝牙同时控制。文件已在立创开源硬件平台进行了开源STM32智能桌面宠物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并在哔哩哔哩出了一期详细的开源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D6MYGEzD?t=500.6

【开源】STM32智能桌面宠物总教程

项目功能
一些简单的交流互动,立正,前进,后退,左转,右转,摇尾巴,趴下,蹲下,睡觉,向前跳,一般用于放置桌面上。语音可以自定义设置,需要到智能公元网站配置。

项目学习
单片机小狗的灵感来自于UP主有出息的男孩,让我明白了舵机也能这样玩。
STM32单片机是跟着UP主江科大老师学习的
OLED的使用看的是江科大老师的OLED教程,也可进行自定义设置表情
嘉立创PCB画板跟着UP主Expert电子实验室学习的
SOLIDWORKS软件是跟着阿奇老师学习的
语音模块用的是机芯智能的su-03t1,可进行自定义设置唤醒词命令词
原理解析
一、硬件说明
详细请转至我的立创开源硬件平台:STM32智能桌面宠物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本项目使用的是嘉立创专业版绘制电路板,硬件比较简单,采用外部3.7V锂电池供电,通过5V充放电模块输出5V给电路板上的舵机排针供电,5V口经开关连接AMS1117-3.3V稳压芯片可得3.3V给单片机供电。

二、代码说明
由于单片机知识我是跟着江科大老师学习的,所以代码采用的是标准库,也进行了模块封装。

主函数代码
主函数里的Action_Mode是全局变量,值是进串口中断更改的,主循环遍历这个值来切换动作模式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延迟
#include "OLED.h"                      //OLED
#include "BlueTooth.h"                 //蓝牙,语音
#include "Servo.h"                     //舵机
#include "PetAction.h"                 //动作
#include "Face_Config.h"               //表情

int main(void)
{
        Servo_Init();//舵机初始化
        OLED_Init();//OLED初始化
        BlueTooth_Init();//蓝牙初始化
        OLED_ShowImage(0,0,128,64,Face_sleep);//展示初始化表情
        OLED_Update();//表情更新
        while(1)
        {
                if(Action_Mode==0){Action_relaxed_getdowm();WServo_Angle(90);}//放松趴下
                else if(Action_Mode==1){Action_sit();}//坐下
                else if(Action_Mode==2){Action_upright();}//站立
                else if(Action_Mode==3){Action_getdowm();}//趴下
                else if(Action_Mode==4){Action_advance();}//前进
                else if(Action_Mode==5){Action_back();}//后退
                else if(Action_Mode==6){Action_Lrotation();}//左转
                else if(Action_Mode==7){Action_Rrotation();}//右转
                else if(Action_Mode==8){Action_Swing();}//摇摆
                else if(Action_Mode==9){Action_SwingTail();}//摇尾巴
                else if(Action_Mode==10){Action_JumpU();}//前跳
                else if(Action_Mode==11){Action_JumpD();}//后跳
                else if(Action_Mode==12){Action_upright2();}//站立方式2
                else if(Action_Mode==13){Action_Hello();}//打招呼
        }
}

输出比较PWM模式
由于一个计时器只能开启4个输出比较模式,对应四条腿,但我们还需要一个尾巴,所以只能再开启一个定时器了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void PWM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开启TIM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开启TIM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启GPIOA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默认PA0是TIM2通道1的复用,PA1是TIM2通道2的复用所以开启这俩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TIM2切换为内部定时器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TIM3切换为内部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不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20000-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72-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输出比较模式采用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初始化CCR的值为0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TIM2复用通道1开启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TIM2复用通道2开启
        TIM_OC3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TIM2复用通道3开启
        TIM_OC4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TIM2复用通道4开启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TIM2复用通道1开启

        TIM_Cmd(TIM2,ENABLE);//使能TIM2
        TIM_Cmd(TIM3,ENABLE);//使能TIM3
}

void PWM_SetCompare1(uint16_t Compare)
{

        TIM_SetCompare1(TIM2, Compare);//设置CCR1的值
}

void PWM_SetCompare2(uint16_t Compare)
{

        TIM_SetCompare2(TIM2, Compare);//设置CCR2的值
}

void PWM_SetCompare3(uint16_t Compare)
{

        TIM_SetCompare3(TIM2, Compare);//设置CCR3的值
}

void PWM_SetCompare4(uint16_t Compare)
{

        TIM_SetCompare4(TIM2, Compare);//设置CCR4的值
}

void PWM_WSetCompare(uint16_t Compare)
{
        TIM_SetCompare1(TIM3, Compare);//设置尾巴CCR1的值
}

头文件

#ifndef __PWM_H
#define __PWM_H

void PWM_Init(void);
void PWM_SetCompare1(uint16_t Compare);
void PWM_SetCompare2(uint16_t Compare);
void PWM_SetCompare3(uint16_t Compare);
void PWM_SetCompare4(uint16_t Compare);
void PWM_WSetCompare(uint16_t Compare);

#endif
舵机设置
为了统一角度,比如设置0度,那么所有舵机执行的方向朝向一致。所以舵机2和舵机4的Angle取补角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PWM.h"

void Servo_Init()
{
        PWM_Init();
}

void Servo_Angle1(float Angle)//左上
{
        PWM_SetCompare1(Angle / 180 * 2000 + 500);
}

void Servo_Angle2(float Angle)//右上
{
        PWM_SetCompare2((180-Angle) / 180 * 2000 + 500);
}

void Servo_Angle3(float Angle)//左下
{
        PWM_SetCompare3(Angle / 180 * 2000 + 500);
}

void Servo_Angle4(float Angle)//右下
{
        PWM_SetCompare4((180-Angle) / 180 * 2000 + 500);
}

void WServo_Angle(float Angle)//尾巴
{
        PWM_WSetCompare(Angle / 180 * 2000 + 500);
}

头文件

#ifndef __SERVO_H
#define __SERVO_H

void Servo_Init(void);
void Servo_Angle1(float Angle);
void Servo_Angle2(float Angle);
void Servo_Angle3(float Angle);
void Servo_Angle4(float Angle);
void WServo_Angle(float Angle);

#endif
动作代码
舵机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比较难,这里我是参考了bilibili上的up主石桥北关于舵机步态的视频。代码里每一个动作中都带有一些延迟,目的是为了动作连贯性与供电稳定性而考虑到的,毕竟我们采用的是1000ma的锂电池接5V充放电模块,不只是给舵机供电,还要给蓝牙和语音模块供电。所以动作中只有两个舵机会同时供电(摇摆动作除外),这样能保障蓝牙与语音不会因瞬时电流减少而中断连接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erv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lueTooth.h"

        /*舵机位置
            1        2

            3        4
        */

        //舵机充当腿,括号里的值为0时表示的是腿向前进的方向甩,90度是站立

uint16_t TiaoTurn=0;
uint16_t TiaoTurn2=0;

void Action_relaxed_getdowm(void)
{
        Servo_Angle1(20);
        Servo_Angle2(20);
        Delay_ms(150);
        Servo_Angle3(160);
        Servo_Angle4(160);
}

void Action_upright(void)//站立
{
        Servo_Angle1(90);
        Servo_Angle2(90);
        Delay_ms(150);
        Servo_Angle3(90);
        Servo_Angle4(90);

        if(WeiBa==1)
        {
                Action_Mode=9;
        }

}

void Action_upright2(void)//站立
{
        Servo_Angle3(90);
        Servo_Angle4(90);
        Delay_ms(150);
        Servo_Angle1(90);
        Servo_Angle2(90);

        if(WeiBa==1)
        {
                Action_Mode=9;
        }
}

void Action_getdowm(void)//趴下
{
        Servo_Angle1(20);
        Servo_Angle2(20);
        Delay_ms(150);
        Servo_Angle3(20);
        Servo_Angle4(20);

        if(WeiBa==1)
        {
                Action_Mode=9;
        }
}

void Action_sit(void)//坐下
{
        Servo_Angle1(90);
        Servo_Angle2(90);
        Delay_ms(150);
        Servo_Angle3(20);
        Servo_Angle4(20);

        if(WeiBa==1)
        {
                Action_Mode=9;
        }
}

void Action_advance(void)//前进
{

        while(Action_Mode==4)
        {

                        Servo_Angle2(45);
                        Servo_Angle3(4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4)break;
                        Servo_Angle1(135);
                        Servo_Angle4(13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4)break;
                        Servo_Angle2(90);
                        Servo_Angle3(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4)break;
                        Servo_Angle1(90);
                        Servo_Angle4(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4)break;

                        Servo_Angle1(45);
                        Servo_Angle4(4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4)break;
                        Servo_Angle2(135);
                        Servo_Angle3(13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4)break;
                        Servo_Angle1(90);
                        Servo_Angle4(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4)break;
                        Servo_Angle2(90);
                        Servo_Angle3(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4)break;

        }
}

void Action_back(void)//后退
{
        while(Action_Mode==5)
        {

                Servo_Angle2(135);
                Servo_Angle3(13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5)break;
                Servo_Angle1(45);
                Servo_Angle4(4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5)break;
                Servo_Angle2(90);
                Servo_Angle3(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5)break;
                Servo_Angle1(90);
                Servo_Angle4(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5)break;

                Servo_Angle1(135);
                Servo_Angle4(13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5)break;
                Servo_Angle2(45);
                Servo_Angle3(4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5)break;
                Servo_Angle1(90);
                Servo_Angle4(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5)break;
                Servo_Angle2(90);
                Servo_Angle3(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5)break;

        }
}

void Action_Lrotation(void)//向左旋转
{
        while(Action_Mode==6)
        {
                Servo_Angle2(45);
                Servo_Angle3(13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6)break;
                Servo_Angle1(45);
                Servo_Angle4(13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6)break;
                Servo_Angle2(90);
                Servo_Angle3(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6)break;
                Servo_Angle1(90);
                Servo_Angle4(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6)break;
        }

}

void Action_Rrotation(void)//向右旋转
{
        while(Action_Mode==7)
        {
                Servo_Angle1(45);
                Servo_Angle4(13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7)break;
                Servo_Angle2(45);
                Servo_Angle3(135);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7)break;
                Servo_Angle1(90);
                Servo_Angle4(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7)break;
                Servo_Angle2(90);
                Servo_Angle3(90);
                Delay_ms(SpeedDelay);
                if(Action_Mode!=7)break;
        }

}

void Action_Swing(void)//摇摆
{
        while(Action_Mode==8)
        {
                for(uint8_t i=30;i<150;i++)
                {
                        Servo_Angle1(i);
                        Servo_Angle2(i);
                        Servo_Angle3(i);
                        Servo_Angle4(i);
                        Delay_ms(SwingDelay);
                        if(Action_Mode!=8)break;
                }
                for(uint8_t i=150;i>30;i--)
                {
                        Servo_Angle1(i);
                        Servo_Angle2(i);
                        Servo_Angle3(i);
                        Servo_Angle4(i);
                        Delay_ms(SwingDelay);
                        if(Action_Mode!=8)break;
                }
                if(Action_Mode!=8)break;
        }
}

void Action_SwingTail(void)//摇尾巴
{
        Delay_ms(150);
        while(Action_Mode==9)
        {
                for(uint8_t i=30;i<150;i++)
                {
                        WServo_Angle(i);
                        Delay_ms(SwingDelay);
                        if(Action_Mode!=9)break;
                }
                for(uint8_t i=150;i>30;i--)
                {
                        WServo_Angle(i);
                        Delay_ms(SwingDelay);
                        if(Action_Mode!=9)break;
                }
                if(Action_Mode!=9)break;
        }
        Delay_ms(150);
}

void Action_JumpU(void)//向前跳
{
        if(TiaoTurn==0)
        {
                Servo_Angle1(140);
                Servo_Angle4(35);
                Delay_ms(SpeedDelay);

                Servo_Angle2(140);
                Servo_Angle3(35);
                Delay_ms(SpeedDelay+80);

                Action_Mode=2;
                TiaoTurn=1;
        }
        else
        {
                Servo_Angle2(140);
                Servo_Angle3(35);
                Delay_ms(SpeedDelay);

                Servo_Angle1(140);
                Servo_Angle4(35);
                Delay_ms(SpeedDelay+80);

                Action_Mode=2;
                TiaoTurn=0;
        }
}

void Action_JumpD(void)//向后跳
{
        if(TiaoTurn2==0){
                Servo_Angle4(35);
                Servo_Angle1(140);
                Delay_ms(SpeedDelay);

                Servo_Angle3(35);
                Servo_Angle2(140);
                Delay_ms(SpeedDelay);

                Action_Mode=12;
                TiaoTurn2=1;
        }
        else
        {
                Servo_Angle3(35);
                Servo_Angle2(140);
                Delay_ms(SpeedDelay);

                Servo_Angle4(35);
                Servo_Angle1(140);
                Delay_ms(SpeedDelay);

                Action_Mode=12;
                TiaoTurn2=0;
        }
}

void Action_Hello(void)
{
        Servo_Angle3(20);
        Servo_Angle4(45);
        Delay_ms(150);
        Servo_Angle1(90);
        while(Action_Mode==13)
        {
                if(Action_Mode!=13)break;
                for(int i=0;i<=45;i++)
                {
                        if(Action_Mode!=13)break;
                        Servo_Angle2(i);
                        Delay_ms(SwingDelay);
                }
                for(int i=45;i>0;i--)
                {
                        if(Action_Mode!=13)break;
                        Servo_Angle2(i);
                        Delay_ms(SwingDelay);
                }
                if(Action_Mode!=13)break;
        }
}

头文件

#ifndef __PET_ACTION_H
#define __PET_ACTION_H

void Action_relaxed_getdowm(void);//放松的趴下
void Action_upright(void);//站立
void Action_getdowm(void);//趴下
void Action_sit(void);//坐下
void Action_Swing(void);//摇摆
void Action_advance(void);//前进
void Action_back(void);//后退
void Action_Lrotation(void);//左转
void Action_Rrotation(void);//右转
void Action_SwingTail(void);//摇尾巴
void Action_JumpD(void);//向后跳
void Action_JumpU(void);//向前跳
void Action_upright2(void);//动作辅助
void Action_Hello(void);//打招呼

#endif

蓝牙与语音连接配置
USART1配置语音模块的串口,因为我用的语音模块是机芯智能商家的su-03t1模块,只能通过USART1串口通道

USART3配置蓝牙模块的串口(USART2被定时器2占用了)

中断函数中,是改变Action_Mode的值与Face_Mode的值,并进入Face_Config()函数来更改表情。主循环遍历根据Action_Mode的值来改变动作。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PWM.h"
#include "PetAction.h"
#include "Face_Config.h"

uint16_t Action_Mode=0;
uint16_t SpeedDelay=200;
uint16_t SwingDelay=6;
uint16_t Face_Mode=0;
uint8_t WeiBa=0;

void BlueTooth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启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开启串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开启串口时钟
        //语音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默认PA9是USART1_TX的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复用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默认PA9是USART1_RX的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蓝牙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默认PB10是USART3_TX的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复用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默认PB11是USART3_RX的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ASRT_InitStructure;//USART初始化
        UAS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波特率9600
        UAS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不需要硬件流控制
        UAS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接受与发送均打开
        UAS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不需要奇偶校验
        UAS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为1
        UAS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8位
        USART_Init(USART1,&UAS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3,&UAS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语音接收中断配置,也就是如果接送到消息就直接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蓝牙接收中断配置,也就是如果接送到消息就直接中断

        //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分组2
        //语音中断配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特定的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通道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抢占式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响应优先级为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蓝牙中断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3_IRQn;//特定的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通道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抢占式优先级为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响应优先级为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USART使能打开
        USART_Cmd(USART3,ENABLE);//USART使能打开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SET)//如果接受到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29)//放松的趴下
                {
                        Face_Mode=0;
                        Face_Config();
                        Action_Mode=0;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0)//蹲下
                {
                        Face_Mode=1;
                        Face_Config();
                        Action_Mode=1;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1)//直立
                {
                        Face_Mode=5;
                        Face_Config();
                        Action_Mode=2;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2)//趴下
                {
                        Face_Mode=1;
                        Face_Config();
                        Action_Mode=3;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3)//前进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4;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4)//后退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5;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5)//左转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6;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6)//右转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7;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7)//摇摆
                {
                        Face_Mode=4;
                        Face_Config();
                        Action_Mode=8;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8)//减少移动延迟,增加移动速度
                {
                        if(SpeedDelay==120){Face_Mode=3;Face_Config();}
                        if(SpeedDelay>100)
                        SpeedDelay-=20;
                        else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SpeedDelay=200;
                        }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39)//减少摇摆延迟,增加摇摆速度
                {
                        if(SwingDelay==4){Face_Mode=3;Face_Config();}
                        if(SwingDelay>3)
                        SwingDelay--;
                        else
                        {
                                Face_Mode=4;
                                Face_Config();
                                SwingDelay=9;
                        }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40)//摇尾巴
                {
                        (WeiBa==0)?(WeiBa=1):(WeiBa=0);
                        Face_Mode=1;
                        Face_Config();
                        Action_Mode=9;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41)//向前跳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10;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42)//向后跳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11;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43)//打招呼
                {
                        Face_Mode=6;
                        Face_Config();
                        Action_Mode=13;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RXNE)==SET)//如果接受到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29)//放松的趴下
                {
                        Face_Mode=0;
                        Face_Config();
                        Action_Mode=0;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0)//蹲下
                {
                        Face_Mode=1;
                        Face_Config();
                        Action_Mode=1;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1)//直立
                {
                        Face_Mode=5;
                        Face_Config();
                        Action_Mode=2;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2)//趴下
                {
                        Face_Mode=1;
                        Face_Config();
                        Action_Mode=3;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3)//前进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4;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4)//后退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5;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5)//左转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6;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6)//右转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7;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7)//摇摆
                {
                        Face_Mode=4;
                        Face_Config();
                        Action_Mode=8;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8)//减少移动延迟,增加移动速度
                {
                        if(SpeedDelay==120){Face_Mode=3;Face_Config();}
                        if(SpeedDelay>100)
                        SpeedDelay-=20;
                        else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SpeedDelay=200;
                        }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39)//减少摇摆延迟,增加摇摆速度
                {
                        if(SwingDelay==4){Face_Mode=3;Face_Config();}
                        if(SwingDelay>3)
                        SwingDelay--;
                        else
                        {
                                Face_Mode=4;
                                Face_Config();
                                SwingDelay=9;
                        }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40)//摇尾巴
                {
                        (WeiBa==0)?(WeiBa=1):(WeiBa=0);
                        Face_Mode=1;
                        Face_Config();
                        Action_Mode=9;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41)//向前跳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10;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42)//向后跳
                {
                        Face_Mode=2;
                        Face_Config();
                        Action_Mode=11;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3)==0x43)//打招呼
                {
                        Face_Mode=6;
                        Face_Config();
                        Action_Mode=13;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
}

头文件

#ifndef __BLUE_TOOTH_H
#define __BLUE_TOOTH_H

extern uint16_t Action_Mode;
extern uint16_t Face_Mode;
extern uint16_t SpeedDelay;
extern uint16_t SwingDelay;
extern uint8_t WeiBa;
void BlueTooth_Init(void);

#endif
表情代码函数
OLED模块代码是用的江协老师的,OLED显示图片教程也是跟着这个老师学的,表情的图片是从网上找的。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lueTooth.h"

//实现表情变化,调节是进中断后

void Face_Config(void)
{
        if(Face_Mode==0)
        {
                OLED_Clear();
                OLED_ShowImage(0,0,128,64,Face_sleep);//睡觉
                OLED_Update();
        }
        else if(Face_Mode==1)
        {
                OLED_Clear();
                OLED_ShowImage(0,0,128,64,Face_stare);//瞪大眼
                OLED_Update();
        }
        else if(Face_Mode==2)
        {
                OLED_Clear();
                OLED_ShowImage(0,0,128,64,Face_happy);//快乐
                OLED_Update();
        }
        else if(Face_Mode==3)
        {
                OLED_Clear();
                OLED_ShowImage(0,0,128,64,Face_mania);//狂热
                OLED_Update();
        }
        else if(Face_Mode==4)
        {
                OLED_Clear();
                OLED_ShowImage(0,0,128,64,Face_very_happy);//非常快乐
                OLED_Update();
        }
        else if(Face_Mode==5)
        {
                OLED_Clear();
                OLED_ShowImage(0,0,128,64,Face_eyes);//眼睛
                OLED_Update();
        }
        else if(Face_Mode==6)
        {
                OLED_Clear();
                OLED_ShowImage(0,0,128,64,Face_hello);//打招呼
                OLED_Update();
        }
}

头文件

#ifndef __FACE_CONFIG_H
#define __FACE_CONFIG_H

void Face_Config(void);

#endif
三、小狗模型
请去我立创开源硬件平台下方获取STM32智能桌面宠物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结束语
本开源项目整体并不难,其中涉及到的模块较少,五个舵机,一个OLED显示屏,蓝牙模块,语音模块。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2_83438920/article/details/145213286

网友A:
之前看到过这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