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L110.h寄存器结构体定义勘误

楼主(2025-01-21):
HC32L110,使用高级定时器时发现偏移地址0x70开始的四个寄存器(STFLR、HSTAR、HSTPR、HCELR)结构体定义有误,导致后续寄存器(其中包括中断标志IFR)偏移地址错误。
文件路径:HC32L110_DDL_Rev1.3.1\mcu\common\hc32l110.h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MAF                      : 1;
    __IO uint32_t CMBF                      : 1;
    __IO uint32_t CMCF                      : 1;
    __IO uint32_t CMDF                      : 1;
    uint32_t RESERVED4                      : 2;
    __IO uint32_t OVFF                      : 1;
    __IO uint32_t UDFF                      : 1;
    __IO uint32_t DTEF                      : 1;
    uint32_t RESERVED9                      :12; -----> 应为13
    __IO uint32_t VPERNUM                   : 3;
    uint32_t RESERVED24                     : 7; ----> 应为6
    __IO uint32_t RSV                       : 1; ------> 此行删除
    __IO uint32_t DIRF                      : 1;
} stc_adt_stflr_field_t;

由于位域总数超过了32,导致后续寄存器偏移量会顺延。

网友A:
好像1.32版  这是把 RSV去掉了

网友B(2025-04-30):
由于位域总长度超过32位,寄存器偏移量会计算错误,影响到后续寄存器的访问。

网友C(2025-07-26):
引用 网友A:
好像1.32版  这是把 RSV去掉了

你的意思是没问题了?

网友D:
寄存器结构体定义

网友E(2025-08-31):
高级定时器相关寄存器结构体的位域定义错误确实会导致寄存器偏移地址异常,进而影响中断标志关键寄存器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