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WS2812 RGB灯带驱动代码

楼主(2025-01-21):
1. 说明
WS2812网上的芯片手册乱七八糟,时间参数都不一样,此程序仅针对我手上的灯珠。
MCU是新唐M031,时钟48M,使用软件延时
2. 代码

#define DEF_HW_RGB_MODULE
/*********************************************************************************
*                                   INCLUDES
*********************************************************************************/
#include "hw_rgb.h"
#include "NuMicro.h"
/*********************************************************************************
*                                   DEFINES
*********************************************************************************/
#define RGB_PORT    PA
#define RGB_BIT     BIT5
#define RGB_IO      PA5
/*********************************************************************************
*                                   MACROS
*********************************************************************************/

/*********************************************************************************
*                                  TYPEDEFS
*********************************************************************************/

/*********************************************************************************
*                               STATIC FUNCTION
*********************************************************************************/
static void out_delay(void)
{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

static void out_0(void)
{
    RGB_IO = 1;
    out_delay();
    RGB_IO = 0;
    out_delay();
    out_delay();

}

static void out_1(void)
{
    RGB_IO = 1;
    out_delay();
    out_delay();
    RGB_IO = 0;
    out_delay();

}

static void out_rst(void)
{
    RGB_IO = 0;
    DelaySoft_us(100);
}

/*********************************************************************************
*                               GLOBAL FUNCTION
*********************************************************************************/
/* RGB Init */
void hw_RGBInit(void)
{
        GPIO_SetMode(RGB_PORT, RGB_BIT, GPIO_MODE_OUTPUT);

        out_rst();
}

/* rgb: 24位RGB */
void hw_RGBSet(uint32_t rgb)
{
    uint8_t r = (rgb >> 8) & 0xff;
    uint8_t g = (rgb >> 16) & 0xff;
    uint8_t b = rgb & 0xff;
    uint32_t tmp = (g<<16) | (r<<8) | b;
    uint8_t i = 0;

    for(i=0; i<24; i++)
    {
        if((tmp>>(23-i))&0x01)  out_1();
        else                    out_0();
    }
}

/* 设置所有等待颜色 */
void hw_RGBSetAll(uint32_t rgb)
{
    uint8_t i = 0;

    for(i=0; i<8; i++)
    {
        hw_RGBSet(rgb);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yangshuoSB/article/details/144719655

网友A:
我手里还有几个 M031的芯片呢。

网友B(2025-09-11):
通过 GPIO 口模拟时序,发送 24 位 GRB 数据,高电平时间区分 0/1 码,加复位脉冲,循环刷新实现 WS2812 灯带色彩控制。

网友C(2025-11-10):
WS2812 驱动代码通过精确延时模拟单线协议:0 码为高电平约 0.4μs + 低电平约 0.85μs,1 码为高电平约 0.8μs + 低电平约 0.45μs。需关闭中断防干扰,按 GRB 顺序发送 24 位色值,复位信号需低电平≥50μs。可封装函数批量设置灯珠颜色,适配不同单片机时需校准延时参数。

网友D:
以下是新唐 MCU 驱动 WS2812 的核心代码思路(基于 GPIO 模拟时序):
#include "NuMicro.h"#define DIN_PIN PA0 // 定义数据引脚void WS2812_SendByte (uint8_t dat) {for (uint8_t i=8; i>0; i--) {PA0=1; __NOP (); __NOP (); // 高电平起始dat&0x80 ? (__NOP (); __NOP ()) : (PA0=0); // 1/0 时序区分PA0=0; dat<<=1; // 拉低收尾}}// 调用示例:按 GRB 格式发送单个 LED 数据,循环发送灯带数量对应数据即可,需精准匹配 WS2812 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