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烧录不进去怎么办?通用类!

楼主(2025-01-21):
我们经常会遇到芯片超时,单片机烧录不进去的情况,我也经常遇到,哎!
解决办法:这里是我对遇到的一些情况总结,只有几点!
1、串口驱动没有装;(这个通常出现在新买的开发板上,具体就是找到对应型号,装一下就好了!)

2、芯片类型选择不正确;(注意看型号!)

3、烧录程序的相关软件的配置没有选对,这个通常手册会有说明;(比如STM32的一键下载电路)

4、烧录进行单片机复位时,如果按键复位不行,可以试看看开关复位;

5、USB线出现问题(换根线啊!这个也会出问题,而且如果没遇到过,还真想不到。)

最新遇到的一个BUG:
买了一个平衡车,遇到的!
在进行代码烧录时,我们最常用的用串口进行烧录,以正点原子的ministm32为例,我们是用USB转串口(串口1),因此要先把单片机的串口一与CH340的RX\TX相连接,之后是设置BOOT引脚,但是因为是用一键启动电路(教程里面有讲),所以只需要将boot1和boot2都连接在GND即可。

但是这次的平衡小车不是正点的,所以在boot上有一点不同,那当时没有思考到这一点,导致芯片超时,代码烧录不进去。具体解决方法,是将boot0跳到boot1,后来问题解决,不同单片机具体不一样,但是记得这个可能也是单片机烧录不进去的原因。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angshuqian1314/article/details/106844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