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8051单片机内部结构

楼主(2025-01-22):
1.概述
        8051单片机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单片机内部主要由CPU、电源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ROM(程序存储器)、RAM(数据存储器)、中断控制器、串行通信口、定时器/计数器、P0~P3端口的锁存器和输入/输出电路组成。

2.CPU
       CPU又称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主要由算术/逻辑运算器(ALU)和控制器组成。单片机在工作时,CPU 会按先后顺序从 ROM(程序存储器)的第一个存储单元(0000H单元)开始读取程序指令和数据,然后按指令要求对数据进行算术(如加运算)或逻辑运算(如与运算),运算结果存入 RAM(数据存储器),在此过程中,CPU 的控制器会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以完成指定的操作。

3.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的功能是对单片机需要供电的电路供电。电子产品要想工作都离不开电源,电源是必须的电路。51单片机工作电压一般为DC5V,对于压差不太大的情况,一般使用降压芯片来实现电压的转化。

4.时钟电路
        时钟电路的功能是产生时钟信号送给单片机内部各电路,控制这些电路使之有节拍地工作。时钟信号频率越高,内部电路工作速度越快。时钟信号的周期称为时钟周期(也称振荡周期)。两个时钟周期组成一个状态周期(S),它分为P1、P2两个节拍,P1节拍完成算术、逻辑运算,P2节拍传送数据。6个状态周期组成一个机器周期(12个时钟周期),而执行一条指令一般需要1~4个机器周期(12~48个时钟周期)。如果单片机的时钟信号频率为12MHz,那么时钟周期为1/12μs,状态周期为1/6μs,机器周期为1μs,指令周期为1~4μs。

5.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的功能是完成单片机内部电路的初始化,使得单片机能从一种确定的状态开始运行。当复位引脚RST出现5ms以上的高电平时,单片机就完成复位操作,如果RST持续为高电平,单片机就处于循环复位状态,无法执行程序,因此,要求单片机复位后能脱离复位操作

6.ROM(程序存储器)
        ROM(程序存储器)又称只读存储器,是一种具有存储功能的电路,断电后存储的信息不会消失。ROM(程序存储器)类似于计算机中的硬盘,保存了电影、文档、音乐等文件,把电源关掉后,下次重新打开计算机,所有的文件照样还在。ROM主要用来存储程序和常数,用编程软件编写好的程序经编译后写入ROM。ROM主要有下面几种。

(1)Mask ROM(掩膜只读存储器)Mask ROM中的内容由厂家生产时一次性写入,以后不能改变。这种ROM成本低,适用于大批量生产。

(2)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新的PROM没有内容,可将程序写入内部,但只能写一次,以后不能更改。如果PROM在单片机内部,PROM中的程序写错了,整个单片机便不能使用。

(3)EPROM(紫外线可擦写只读存储器)EPROM是一种可擦写的PROM,采用EPROM的单片机上面有一块透明的石英窗口,平时该窗口被不透明的标签封贴,当需要擦除EPROM内部的内容时,可撕开标签,再用紫外线照射透明窗口15~30min,即可将内部的信息全部擦除,然后重新写入新的信息。

(4)EEPROM(电可擦写只读存储器)EEPROM 也称作 E2PROM 或 E2PROM,是一种可反复擦写的只读存储器,但它不像EPROM需要用紫外线来擦除信息,这种ROM只要加适当的擦除电压,就可以轻松快速地擦除其中的信息,然后重新写入信息。EEPROM反复擦写可达1000次以上。

(5)Flash Memory(快闪存储器)Flash Memory简称闪存,是一种长寿命的非易失性(在断电情况下仍能保持所存储的数据信息)的存储器,数据删除不是以单个字节为单位,而是以固定的区块(扇区)为单位,区块大小一般为256KB至20MB。Flash Memory是EEPROM的变种,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EEPROM能在字节水平上进行删除和重写,而大多数Flash Memory需要按区块擦除或重写。由于Flash Memory断电时仍能保存数据,且数据擦写方便,故使用非常广泛(如手机、数码相机使用的存储卡)。STC89C5x系列51单片机就采用Flash Memory作为程序存储器。

7.RAM(数据存储器)
        RAM(数据存储器)又称随机存取存储器,也称可读写存储器。RAM(数据存储器)的特点是:可以存入信息(称作写),也可以将信息取出(称作读),断电后存储的信息会全部消失。RAM(数据存储器)是单片机的数据存储空间,用来存储程序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和需要的数据,跟计算机的内存是相似的概念。RAM可分为DRAM(动态存储器)和SRAM(静态存储器)。

        DRAM的存储单元采用了MOS管,它利用MOS管的栅极电容来存储信息,由于栅极电容容量小且漏电,故栅极电容保存的信息容易消失,为了避免存储的信息丢失,必须定时给栅极电容重写信息,这种操作称为“刷新”,故DRAM内部要有刷新电路。DRAM虽然要有刷新电路,但其存储单元结构简单、使用元件少、功耗低,且集成度高、单位容量价格低,因此需要大容量 RAM 的电路或电子产品(如计算机的内存条)一般采用 DRAM作为RAM。

        SRAM的存储单元由具有**功能的触发器构成,它具有存取速度快、使用简单、不需刷新和静态功耗极低等优点,但元件数多、集成度低、运行时功耗大,单位容量价格高。因此一般需要小容量RAM的电路或电子产品(如单片机的RAM)一般采用SRAM作为RAM。

8.中断控制器
        当CPU正在按顺序执行ROM中的程序时,若\(\overline{INT0} \\)(P3.2)或\(\overline{INT1} \\)(P3.3)端送入一个中断信号(一般为低电平信号),如果编程时又将中断设为允许,中断控制器马上发出控制信号让CPU停止正在执行的程序,转而去执行ROM中已编写好的另外的某段程序(中断程序),中断程序执行完成后,CPU又返回执行先前中断的程序。

        8051单片机中断控制器可以接受5个中断请求:\(\overline{INT0} \\)和\(\overline{INT1} \\)端发出的两个外部中断请求、T0、T1定时器/计数器发出的两个中断请求和串行通信口发出的中断请术。要让中断控制器响应中断请求,先要设置允许总中断,再设置允许某个或某些中断请求有效,若允许多个中断请求有效,还要设置优先级别(优先级别高的中断请求先响应),这些都是通过编程来设置,另外还需要为每个允许的中断编写相应的中断程序,比如允许\(\overline{INT0} \\)和T1的中断请求,就需要编写\(\overline{INT0} \\)和 T1 的中断程序,以便 CPU 响应了\(\overline{INT0} \\)请求马上执行\(\overline{INT0} \\)中断程序,响应了T1请求马上执行T1中断程序。

9.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计数器是单片机内部具有计数功能的电路,可以根据需要将它设为定时器或计数器。如果要求CPU在一段时间(如5ms)后执行某段程序,可让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在定时状态,定时器/计数器开始计时,当计到5ms后马上产生一个请求信号送到中断控制器,中断控制器则输出信号让 CPU 停止正在执行的程序,转而去执行 ROM 中特定的某段程序。如果让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在计数状态,可以从单片机的T0或T1引脚输入脉冲信号,定时器/计数器开始对输入的脉冲进行计数,当计数到某个数值(如1000)时,马上输出一个信号送到中断控制器,让中断控制器控制 CPU 去执行 ROM 中特定的某段程序(如让 P0.0引脚输出低电平点亮外接LED灯的程序)。

10.串行通信口
        串行通信口是单片机与外部设备进行串行通信的接口。当单片机要将数据传送给外部设备时,可以通过串行通信口将数据由TXD端输出;外部设备送来的数据可以从RXD端输入,通过串行通信口将数据送入单片机。串行是指数据传递的一种方式,串行传递数据时,数据是一位一位传送的。

11.P0~P3输入/输出电路和锁存器
        8051单片机有P0~P3四组端口,每组端口有8个输入/输出引脚,每个引脚内部都有一个输入电路、一个输出电路和一个锁存器。以P0.0引脚为例,当CPU根据程序需要读取P0.0引脚输入信号时,会往P0.0端口发出读控制信号,P0.0端口的输入电路工作,P0.0引脚的输入信号经输入电路后,分作两路,一路进入 P0.0锁存器保存下来,另一路传送给 CPU;当CPU根据程序需要从P0.0引脚输出信号时,会往P0.0端口发出写控制信号,同时往P0.0锁存器写入信号,P0.0锁存器在保存信号的同时,会将信号送给P0.0输出电路(写P0.0端口时其输入电路被禁止工作),P0.0输出电路再将信号P0.0引脚送出。P0~P3端口的每个引脚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功能,在同一时刻一个引脚只能用作一个功能,用作何种功能由程序决定,比如当 CPU执行到程序的某条指令时,若指令是要求读取某端口引脚的输入信号,CPU 执行该指令时会发出读控制信号,让该端口电路切换到信号输入模式(输入电路允许工作,输出电路被禁止),再读取该端口引脚输入的信号。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7324376/article/details/119964298

网友A(2025-04-08):
8051单片机主要由中央处理器CPU、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定时/计数器以及中断系统等部分组成

网友B:
中央处理器CPU:由算术/逻辑运算单元(ALU)、累加器(包含一个通用寄存器和几个特殊功能寄存器)、程序状态字寄存器PSW等组成。它是单片机的核心部分,负责执行指令和处理数据

网友C:
RAM用于存放可读写的数据,如运算的中间结果、最终结果以及欲显示的数据等。8051单片机芯片内部通常集成了一定容量的RAM

网友D:
8051单片机有四个8位并行I/O口(P0、P1、P2、P3),每个口都可以用作输入或输出

网友E:
8051单片机内部有两个16位的定时/计数器(T0和T1)。它们既可以用于定时,也可以用于计数。通过设置不同的初始值和控制寄存器,可以实现精确的定时或计数功能

网友F:
8051单片机支持多种中断源,包括外部中断(INT0和INT1)、定时/计数器中断(T0、T1和T2)、串行通信中断(RI和TI)等。每个中断源都有自己的优先级和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网友G(2025-06-27):
51结构还是简单的但整体架构完善

网友H:
用8051和C语言写的MCU还是有差别的
8051:主频通常≤40MHz,处理复杂算法(如 FFT)效率低,代码密度高(需手动优化汇编),RAM/Flash 容量小(常见≤64KB Flash、≤2KB RAM)。
C 单片机:主频可达数百 MHz,支持硬件乘法器、DSP 指令(如 Cortex-M4F),处理复杂任务更高效,代码可直接用 C 语言编写,开发周期短,RAM/Flash 容量大(如 STM32F4 系列支持 1MB Flash、192KB RAM)。

网友I(2025-08-27):
8051 单片机内部含 CPU、RAM、ROM、定时器 / 计数器、串口、I/O 口及中断系统,各模块协同,实现数据处理与外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