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25-01-22):
通过51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
proteus模拟

电机内部数据参数,初始的即可,不用调改。
整体程序的结果:
(1)先正转一圈,等待一秒后再反转一圈。这一过程可以自己修改程序,把它去掉,即整体main函数while循环的前面那部分,只会执行一次。
{
(2)按下按钮1,整个电机开始正转N圈,当检测按钮一直按下时,整个电机就一直正转下去。当检测到其他按钮按下时,立即跳转到其他按钮对应的程序。
(3)按下按钮2,和按钮1相反。
(4)按钮3,使整个电机停止工作。
}
上面2,3,4部分是一直在循环扫描检测的。

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z[]={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0x03//315,270,225......360(0)
};//八拍
unsigned char code f[]={0x01,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45,90,145......360(0)
};
sbit K1 = P3^0;//定义正转按钮
sbit K2 = P3^1;//定义反转按钮
sbit K3 = P3^2;//定义停止按钮
void zz(unsigned char n);
void fz(unsigned char n);
void delay();
void step();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 = 1;//由于设定好了转一圈的数据,所以N在此设定为转多少圈。
        TMOD=0X10;
        TL1=0XF0;
        TH1=0XD8;
        EA=0;
        ET1=0;//这里没有使用定时器中断,这里只是使用定时器的定时功能。

        zz(N);
        delay();
    fz(N);
        while(1)
        {
                 if(K1 == 0)
                {
                        while(1)
                        {
                                P0 = 0xfe;
                                zz(N);
                                if(K3 == 0||K2==0) break;
                        }
                }
                else if(K2 == 0)
                {
                        while(1)
                        {
                                P0 = 0xfd;
                                fz(N);
                                if(K3 == 0||K1==0) break;
                        }
                }
                else
                {
                        P0 = 0xfb;
                        P1 = 0x03;
                }
        }
}
void zz(unsigned char n)//正转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n;i++)
        {
                 for(j=0;j<8;j++)//整个for循环,正转一个步距角,因为四相八拍,所以是半个步距角,即半步。
                {
                         if(K3 == 0)        break;
                        P1 = z[j];
                        step();
                }
        }
}
void fz(unsigned char n)//反转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j];
                        step();
                }
        }
}
void delay()//定义1s
{
        unsigned char i,j,k;
        _nop_();
        i=8;
        j=154;
        k=122;
        do
        {
         do
         {
                 while(--k);
                }while(--j);
        }while(--i);
}
void step()//定时器计时10ms
{
        TF1=0;
        TR1=1;
        while(TF1==0);
        TR1=0;
        TL1=0XF0;
        TH1=0XD8;
}

关于一些实验过程中的说法
1.程序中用到的延时,这个根据自己的习惯,可以写相对应的函数延时,但是由于电机转的过程中的延时,就我上文中for循环里面的定时10ms,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的,理论上来说,使用proteus仿真的电机延时最低是1ms,如果低于1ms实验起来,不会看到自己编写代码的理想结果。
2.步距角的不同,那么想要电机转一圈,执行zz或者fz函数的参数就要有所不同。以我上面程序为例。
八拍转一个循环,转过360度,步距角是90°。
那么步距角是45°时,要想转过360°,那么就需要16拍。
这里需要各位自己去修改程序去实验,这里只提供一个提醒。如果超过256拍的话,那么unsigned char是不够你玩的,需要unsigned int。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627368/article/details/117189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