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怎么模拟键盘?

楼主(2025-01-21):
有人有对应的案例吗?学习一下!

网友A:
这个需要用到USB-HID

网友B: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C:
可以使用 STM32CubeMX 来生成 USB HID 键盘的代码。

网友D:
哇,正好有类似需求!STM32F1也支持USB HID设备模式,应该可以模拟键盘吧。谁有过实现经验吗?

网友E:
对的,可以用STM32F1的USB库来模拟HID设备。大概需要配置USB设备的描述符来指定键盘功能。

网友F:
我也有类似的项目,使用STM32F1模拟键盘发送按键事件。可以参考ST的USB HID示例代码,基本上可以搞定。

网友G:
其实,使用STM32F1实现USB HID键盘模拟有点小挑战,特别是USB协议的部分。如果有成功案例分享一下呗!

网友H:
STM32F1应该可以通过配置USB HID设备协议来模拟键盘,我之前用过STM32F0,基本方法差不多。

网友I:
你们说的USB HID设备模式,能否模拟更复杂的输入?像是同时按下多个键那种?

网友J:
我记得ST官网有个USB HID的应用笔记,挺详细的。如果你能找到相关资料,应该很快上手!

网友K:
我用的是STM32F4,但是原理是一样的,配置USB设备描述符为键盘类型,然后在需要时发送按键代码就行。

网友L:
其实最麻烦的可能是USB协议的细节,要确保按键数据格式正确。我会去查查ST的开发文档,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网友M:
有些库像STM32CubeMX生成的USB配置,可以快速设置USB HID设备,手动实现的话需要弄清楚每个包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