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内置ADC一般适用哪些场景?

楼主(2025-01-21):
AD, ADC, MCU, dc
MCU内置的ADC采样率和精度都不会很高,一般什么场景下比较适用?

网友A:
新唐一般12bit, 2msps不高的话,那楼主是应用什麽场合?

网友B:
内置ADC采样还可以啊,比一般的好用吧

网友C:
其实一般电源检测之类的这种对精度不高的,都可以使用

网友D:
MCU内置的ADC通常成本较低,因为它们已经集成在微控制器内部,无需额外的ADC芯片。这对于成本敏感的应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网友E:
内置ADC的功耗通常较低,因为它们是为与MCU协同工作而设计的。这对于需要低功耗的应用,如便携式设备、电池供电的系统等非常重要

网友F:
虽然MCU内置ADC的精度可能不如专用ADC芯片高,但对于许多中等精度要求的测量来说已经足够。例如,温度传感、光照强度测量、简单的电压或电流监测等场景

网友G:
内置ADC可以节省电路板上的空间,因为它们已经集成在MCU内部。这对于空间受限的应用来说是一个优势,如小型传感器模块、可穿戴设备等

网友H:
MCU内置ADC的采样率虽然有限,但对于许多应用来说已经足够。例如,环境监测、工业控制中的某些参数监测等,这些应用可能不需要极高的采样率

网友I:
在嵌入式系统中,MCU内置的ADC可以与其他外设(如GPIO、定时器、通信接口等)紧密集成,方便实现复杂的控制逻辑和数据采集功能

网友J:
虽然MCU内置的ADC在许多场景下都非常适用,但在某些对采样率和精度有极高要求的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使用专用的ADC芯片

网友K:
就是对ADC精度不在乎的场景用的比较多,要是高精度采样,还是会选择外置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