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开发板使用Arduino点灯

楼主(2025-01-21):
先查看手册,确认原理图上LED与按钮与MCU哪些引脚连接
根据原理图:
绿色LED在PG12引脚,低电平点亮
红色LED在  PD3引脚,低电平点亮
可编程按钮在PC13,按下之后拉高
使用Arduino IDE自带的Blink实例,更换为PD3引脚,编译,烧录。
复位开发板子,红色LED开始闪烁
Arduino IDE编译后的HEX路径如下图所示

#define RED_LED    PD3
#define GREEN_LED PG12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RED_LED as an output.
  pinMode(RED_LED, OUTPUT);
  pinMode(GREEN_LED,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RED_LED,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GREEN_LED,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RED_LED,   LOW);
  digitalWrite(GREEN_LED, LOW);
  delay(1000);
}
测试固件分享过来
不信的可以测试测试

网友A:
想不到可以用ARDUINO开发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