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可否使用内部晶振?

楼主(2025-01-21):
对灵动的MCU不是太熟悉,最近需要一款小封装的MCU,看手册来说,我看是有外置晶振的接口,那么我不想用,想复用成IO的话,是否可以?用内部的晶振时钟稳定可靠不?
需求就是1路串口,剩下就IO就可以

网友A:
按照软件进行复用就好

网友B:
非常小巧的芯片

网友C(2025-03-25):
对于仅使用一条串口和简单的 I/O 引脚的应用,内部时钟通常足够稳定可靠,特别是如果你使用的是 内部 8 MHz RC 振荡器 或 内部 PLL 时钟,通常能提供足够的精度。

网友D:
可以通过软件对时钟进行校准。

网友E:
某些MCU的外部晶振引脚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禁用时钟功能并切换为GPIO模式。

网友E:
你提到的需求是1路串口和剩余IO口。这个需求对于大多数中低端MCU来说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网友F:
如果应用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使用内部晶振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网友G:
建议联系灵动MCU的技术支持。

网友H:
必须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