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F103ZET 软件模拟i2c时序,延时多久?

楼主(2025-01-21):
在用GD32F103ZET 软件模拟i2c时序时,每一步要延时多久?咨询有经验的朋友下,谢谢

网友A:
如果单片机作为主机的话,,延时取决于你的从机设备(传感器、存储、)的时序数据,

网友B:
just fucking test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机作为主机的话,,延时取决于你的从机设备(传感器、存储、)的时序数据, ...

通信应用场景是:GD32F103ZE作为发起读的一方,STM32F103ZE作为被查询的一方,他们在一台机箱上。现在机箱上电时,GD32可以读到i2c数据,但是GD32单片机单独起动(STM32单片机已经在运行了)时读不到数据。

网友C:
看芯片手册 时序要求

网友D:
我一般都是逻辑分析仪来测试

网友E:
I2C 总线有不同的速率标准,常见的有标准模式(100kbps)、快速模式(400kbps)和高速模式(3.4Mbps)。

网友F:
在软件模拟I2C时序时,延时的具体时间取决于I2C总线的速度。I

网友G:
I2C总线速率决定了数据传输的快慢。

网友H:
通常建议使用硬件I2C模块

网友I:
延时多久和你的通信速率有关系,也和从机的时序要求有关系。

网友J:
I2C 起始信号是在 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在 SCL 为高电平时,SDA 从高到低的转变需要一定时间来稳定,通常需要一个短暂的延时,一般在标准模式下,这个延时可以设置为 2 - 5μs 。

网友K:
I2C协议对时序有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在起始和终止条件的产生、数据传输和应答阶段。确保这些时序的准确性对于I2C通信的成功至关重要

网友L:
软件模拟I2C的延时精度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M:
延时的具体数值需要根据I2C通信速率和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来计算。

网友:
不同的速率要求不同的信号变化时间,因此延时时间会根据所选的速率进行调整。

网友N:
建议使用定时器来实现精确的延时

网友O:
延时的具体时长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I2C总线速率、从机设备的时序要求以及软件模拟I2C的实现方式等。

网友P:
标准模式下可设置为 2 - 5μs 。

网友Q:
为了确保 I2C 通信的稳定性,建议使用示波器等工具对信号波形进行监测和调试。

网友R:
对于 GD32F103ZET 软件模拟 I2C 时序的延时时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值

网友S:
软件模拟I2C时序时,通常使用微秒级的延时函数来控制SCL和SDA的电平变化。

网友N:
I2C总线速度通常由时钟频率决定,常见的速度有100kHz、400kHz、1MHz等。

网友T:
需要考虑从机设备的时序要求。

网友U:
软件模拟I2C通常是通过控制GPIO引脚的高低电平来模拟I2C总线上的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信号。

楼主:
此帖也结贴,感谢大家热心支持!

网友V:
I2C标准速率为100kHz,快速速率为400kHz。

网友O:
GD32F103ZET 的运行频率会影响指令执行时间,进而影响延时函数的实际延时效果。

网友W:
延时多久和你设计的通信速率还有从机时序要求有关系

网友X:
在400kHz的速率下,每个时钟周期的时间为:
[ \text{周期时间} = \frac{1}{400,000} = 2.5 \text{微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