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请问JLINK支持MM32x103吗?

楼主(2025-01-21):
请问JLINK支持MM32x103吗?

网友A:
还是具体试一下

网友B:
如果只是烧录的话是支持的

网友C(2025-03-04):
只要是arm就是支持的

网友D:
这个你去jlink的软件里找这个芯片,如果有就完美支持

网友E:
你看官网是否有呗,一般都是支持的

网友F:
这个芯片是arm的吧,是的话就能支持的

网友G:
必然支持吧,这个芯片应该是个arm的啊

网友H:
你看看接口呢?一般SWD接口的话,就是支持jlink来搞的

网友I:
支持的,灵动微本身也ARM内核的。

网友J:
其实都一样,你就算不用jlink,用daplink也是可以的

网友K:
这只要不是risc-v的话,应该就能被arm支持吧

网友L:
一般是支持的 ,你这X是V还是F啊?F代表arm,是支持的

网友M:
具体型号呢?有没有,一般能在jlink上查出来的

网友N:
J-Link 是一个广泛支持多种 ARM Cortex-M 系列微控制器的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