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J-LINK一直就连不上

楼主(2025-01-21):
我手头上有MM32L061芯片的样片,然而尝试烧写程序的时候,并没有成功下载进去,之后J-LINK一直就连不上,在Keil里面也读不到ID,去贵公司下载了一个ISP工具,但按照文档说明好也没法擦除,应该是不支持该型号,这种情况下怎么让我的J-LINK能重新读取到ID?

网友A:
硬件支持的问题

网友B:
建议选择合适的烧录器进行连接

网友C(2025-03-31):
检查 J-LINK 与 MM32L061 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E:
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包括芯片供电和J-LINK的供电。

网友F:
可能是BOOT引脚设置有误。

网友G:
J-LINK本身可能有问题。

网友H:
考虑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I:
检查J-LINK驱动是否安装正确,以及是否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J:
检查芯片是否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K:
尝试将BOOT0和BOOT1接到高电平,复位或重新上电,然后再尝试连接。

网友L:
建议查阅MM32L061的官方数据手册、用户指南。

网友M:
如果使用J-Link无法连接MM32L061芯片,且ISP工具也无法擦除,可能是芯片进入了某种保护状态或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N:
确保芯片供电正常,电压符合要求。检查复位引脚是否正常,确保复位电路无问题。

网友O:
确认SWDIO和SWCLK引脚连接正确,无短路或断路。

网友P:
确保所有接地引脚连接良好。

网友Q:
在J-Link配置中,确保目标电压设置正确。确认J-Link设置为SWD模式。

网友R:
尝试降低SWD时钟速度,有时高速可能导致连接失败。

网友S:
在尝试连接前,手动复位芯片(拉低复位引脚再释放)。确保上电顺序正确,先供电再连接调试器。

网友T:
一般要确保ISP工具支持MM32L061,若不支持,联系灵动微电子获取支持该型号的工具。

网友U:
若芯片启用了读保护,需先解除保护。使用ISP工具或J-Link Commander尝试解除。

网友V:
打开J-Link Commander,输入connect命令,尝试连接芯片。输入ReadID命令,尝试读取芯片ID。若连接成功但无法读写,输入Unlock Cortex-M命令,尝试解除保护。

网友W(2025-05-31):
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F(2025-06-30):
J-LINK与MM32L061的SWDIO、SWCLK、GND引脚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E:
将BOOT0和BOOT1引脚接高电平,复位芯片或重新上电,再尝试连接J-LINK。

网友G:
手动拉低RESET引脚再释放,触发硬件复位后尝试连接。

网友L:
更新J-LINK驱动与固件。

网友H:
尝试使用ST-LINK或灵动官方推荐的调试器,确认是否为J-LINK兼容性问题。

网友H:
检查BOOT引脚配置、更新J-LINK驱动、降低SWD时钟速度。

网友G:
联系灵动微电子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