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用的是MM32f103c8t6.用的是5V供电,内部晶振,VDDA独立供电,VDDA5v的时候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5-01-21):
我刚刚接触MM32的芯片,现在用的是MM32f103c8t6.用的是5V供电,内部晶振,VDDA独立供电,VDDA5v的时候程序不能运行,当VDDA为3.3V的时候程序可以运行,但是时钟频率明显不对,在不加任何延时的情况下直接做IO电平翻转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
这样IO口出来的波形只有2.7K左右,时钟太慢慢。然后自己再想办法配内部时钟,配置了根本不能用,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下?

网友A:
VDDA5v的时候程序不能运行,当VDDA为3.3V的时候程序可以运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外部时钟不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