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的PA14可以做复位也可以烧录还可以做外部时钟输入?

楼主(2025-01-21):
MM32F0010的PA14可以做复位也可以烧录还可以做外部时钟输入?那是以哪个为主啊?

网友A:
按需进行选择复用

网友B:
其实是可以复用的

网友C(2025-04-10):
你看手册呗,手册不是都有写吗

网友D:
一般来说应该是以复位为主吧?

网友E:
没研究,主要是这种复用主要功能的引脚,我都不敢用,怕出问题

网友F:
一般都是按复位先来,复用之后可以烧录吧

网友G:
在MM32F0010微控制器中,PA14引脚具有多功能性,可以用作复位引脚、烧录引脚或外部时钟输入引脚。具体功能取决于配置和使用场景。

网友H:
复位功能通常具有最高优先级,因为复位是系统启动和恢复的关键操作。

网友I:
正常来说,烧录功能在调试和编程时使用,优先级次于复位功能。

网友J:
外部时钟输入功能优先级最低,通常在复位和烧录功能未启用时使用。

网友K:
复位功能优先级最高,若需使用复位功能,PA14应配置为NRST引脚。烧录功能次之,若需使用SWD接口,PA14应配置为SWCLK引脚。若需外部时钟输入,确保复位和烧录功能未启用,PA14配置为OSC_IN引脚。

网友L:
你可以看手册,一般就是配置成烧录引脚,当然复位应该是最初状态

网友M:
复位脚不敢给其他功能,有点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