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外部存储器时序配置错误

楼主(2025-01-21):
外部存储器时序配置不正确是常见的失败原因之一。STM32F412 的 FSMC 控制器需要精确的时序配置才能正确与外部存储器进行通信。

常见问题:
时序参数设置不正确(如地址线的启动时钟、读取/写入等待周期等)。
外部存储器的时序不匹配,可能导致读写操作失败,甚至损坏存储器。
解决方案:
检查时序配置:在 STM32CubeMX 或代码中确认所有时序配置正确,例如,Address Setup, Data Setup, Wait Setup 等参数需要根据外部存储器的规格表来配置。
参考存储器规格:确保根据外部存储器(如 SRAM 或 NOR Flash)的规格来设置等待周期、地址建立时间、数据保持时间等。
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时序:STM32CubeMX 提供了图形化界面来配置 FSMC 的时序参数,推荐使用该工具来配置。

网友A: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