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SMC 配置不当会导致无法与外部存储器正确交互

楼主(2025-01-22):
FSMC 配置错误
FSMC 配置不当会导致无法与外部存储器正确交互。

常见问题:
FSMC 模块未启用或配置错误未启用 FSMC 时钟。
FSMC 的地址总线、数据总线配置不一致。
控制信号 WE、OE未正确配置。
解决方案:
启用 FSMC 时钟:确保在 RCC 配置中启用 FSMC 时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启用:
c
复制
编辑
RCC->AHB3ENR |= RCC_AHB3ENR_FSMCEN;  // 启用 FSMC 时钟
正确配置 FSMC 地址、数据总线:确保正确配置 FSMC 的地址线A0A23和数据线D0D15。对于 16 位的数据总线,使用 FSMC_Bank1->BTCR[0] 来配置。
配置控制信号:根据存储器类型,正确配置写使能、输出使能和其他控制信号。
选择合适的外设时序模式:选择适合存储器的同步模式或异步模式。

网友A:
时序对不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