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外部存储器电源和信号连接问题

楼主(2025-01-21):
外部存储器未正确供电或信号连接不稳定也可能导致接口配置失败。

常见问题:
外部存储器未接入正确的电源电压。
存储器的控制信号或数据线连接错误。

解决方案:
检查电源电压:确保外部存储器的电源电压与其要求相符。

例如,SRAM 和 NOR Flash 存储器通常需要 3.3V 电源,而 SD 卡可能需要 3.3V 或 1.8V 电源。

检查信号连接:检查所有的地址线、数据线和控制线连接是否正确,并确保没有接错引脚。

网友A:
sd卡也是宽电压供电吗

网友B:
确实,这种问题很常见,之前我也因为电源电压接错,折腾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C:
有时候焊接也会出问题,像我之前就碰到过数据线焊点虚焊,排查了半天才搞定。

网友D:
检查信号连接的时候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引脚,看有没有短路或者开路的情况。

网友E:
电源问题真是硬件调试的第一大坑,特别是SD卡切1.8V模式的时候,要仔细检查。

网友F:
如果用的是多层PCB,建议查查布线,有些信号走线过长或者不平衡也会导致问题。

网友G:
NOR Flash调试的时候,别忘了检查片选信号,有时候这个信号没对上就全乱了。

网友H:
我觉得最好还是用示波器看下关键信号,确认波形有没有异常。

网友I:
有些存储器对上电时序也有要求,没按时序来的话,可能会初始化失败。

网友J:
有时候软件配置也会出问题,比如控制寄存器没配置对,硬件检查完再看看代码吧。

网友K:
遇到问题别急,多检查几遍,硬件问题排查起来就是要有耐心和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