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中断配置和 DMA 配置问题

楼主(2025-01-21):
中断配置和 DMA 配置问题
外部存储器的读写操作通常需要通过中断或 DMA 来进行高效的数据传输。
如果中断或 DMA 配置不当,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常见问题:
未正确配置 DMA 或中断。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导致中断丢失。

解决方案:
检查 DMA 配置:在使用 DMA 进行外部存储器读写时,确保 DMA 配置正确,包括数据传输方向、传输模式和通道选择。
配置中断:确保正确配置 FSMC 中断,并且在 NVIC 中设置合适的优先级。
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 DMA 和中断: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 DMA 和中断,可以自动生成正确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A:
dma配置需要操作哪些寄存器?

网友B:
楼主检查过 DMA 的传输方向吗?外存读写的话,这个方向配置很容易出错。

网友C:
中断优先级设置得太低的话,高优先级中断可能会抢占它,数据就丢了,调高试试?

网友D:
FSMC 的中断要在 NVIC 里手动启用,楼主看看是不是漏掉了这一步。

网友E:
DMA 传输模式记得用循环模式,不然传一轮就停了,得手动重新启动。

网友F:
我用过 CubeMX 配置 FSMC 和 DMA,基本一键搞定,楼主可以试试,省事不少。

网友G:
中断丢失可能是因为 ISR 处理时间太长了,优化一下中断里的代码试试。

网友H:
检查一下 DMA 通道和外设的映射关系,STM32 的 DMA 通道分配比较死板,别选错了。

网友I:
如果传输还是不行,用调试工具看看 DMA 的状态寄存器,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J:
有时候外存储器的读写需要加延时,时序不对也会导致数据无法传输。

网友K:
如果搞不定的话,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FSMC 的总线信号,确认读写波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