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内存映射配置问题

楼主(2025-01-23):
内存映射配置问题
在 STM32F412 中,FSMC 的外部存储器通常是通过内存映射的方式访问的。如果内存映射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无法访问外部存储器。

常见问题:
外部存储器的地址未正确映射到 STM32F412 的地址空间。
外部存储器的起始地址与系统的其他内存地址冲突。
解决方案:
检查内存映射地址:在 STM32F412 的启动代码中,确认 FSMC 外部存储器的地址是否映射到正确的区域。通常会将外部存储器映射到较高的内存地址(如 0x60000000)。
避免地址冲突:确保外部存储器的起始地址不会与其他外设的地址或内存区域冲突。

网友A:
这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检查了一圈发现是内存映射地址设置错了,改对之后就好了!

网友B:
可能是起始地址冲突了,建议再看看其他外设的内存分配情况。

网友C:
FSMC配置这块真是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地址映射不对的话,调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D:
外存储器访问不了,我之前是用调试工具把地址空间一个个测试出来的,挺折腾。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把外存储器映射到 0x60000000,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F:
听说 FSMC 配置的时候还得注意总线宽度和时序设置,楼主有没有检查过?

网友G:
我觉得可能是外部存储器初始化没做好,试试加点延时看看?

网友H:
地址冲突确实是个坑,尤其是在用多个外设的时候,稍不注意就踩雷了。

网友I:
楼主用的是哪个外部存储器?不同芯片的地址范围可能还不太一样。

网友J:
如果还搞不定的话,可以试试用 CubeMX 重新生成一下代码配置,省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