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能不能适应ST-Link进行debug呀?

楼主(2025-01-21):
公司有项目从STM32转N32,准备使用GCC工具链,之前用keil是可以用ST-Link调试的,现在用N32了,怎么获取ST-Link的下载算法呢,我看keil下载算法后缀是FLM,ST-Link Programmer下载算法是stldr。N32官方只提供了keil的下载算法,怎么转成ST-Link可用的GCC环境下的下载算法呢?

网友A:
那你得去找FAE直接给你搞个GCC的下载算法才行,或者你就用vscode+keil插件也行,就可以用keil的算法了

网友B(2025-03-18):
可以吧,由于调试接口的兼容性和调试工具的通用性,ST-Link通常也可以用于其他品牌的MCU,包括N32G430。

网友C:
同问,有同样的需求,keil用习惯了不想换

网友D(2025-04-17):
从STM32迁移到N32并使用GCC工具链时,若需通过ST-Link调试,需解决下载算法格式不兼容的问题(Keil的.FLM与ST-Link的.stldr格式差异)

网友E:
ST-Link Utility支持加载自定义下载算法,即使格式为.FLM,也可通过工具间接使用

网友F:
STM32的Keil下载算法为.FLM格式,N32官方仅提供Keil格式的下载算法,而ST-Link Programmer需要.stldr格式。

网友G:
FLM是Keil专用的固件加载模块格式,.stldr是ST-Link的下载算法格式,两者不直接兼容。

网友H:
GCC工具链本身不包含下载算法,需依赖外部工具(如ST-Link Utility或OpenOCD)进行下载

网友I:
.FLM文件需与芯片型号严格匹配。ST-Link Utility可能无法直接识别.FLM,需手动指定加载路径。

网友J:
目前没有官方工具直接将.FLM转换为.stldr,但可通过使用OpenOCD配置脚本,编写OpenOCD配置脚本,指定N32的内存映射和调试接口。在脚本中引用N32的.FLM算法(需将其转换为OpenOCD可识别的二进制格式)。

网友K:
格式转换需深入理解算法结构和芯片内存映射。

网友L:
N32官方可能提供适配GCC工具链的调试解决方案,避免格式转换问题。

网友M:
优先选择官方工具N32官方提供的工具链和插件通常更稳定,且无需处理格式转换问题

网友N: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使用Keil等先进工具来调试比较有意义。

网友O(2025-08-19):
N32G430 可以适配 ST-Link 进行调试。其支持 SWD 调试接口,与 ST-Link 兼容,需正确连接 SWCLK、SWDIO 等引脚并配置调试工具。部分情况下可能需更新 ST-Link 固件或调整调试软件设置以确保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