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外部存储器类型不兼容

楼主(2025-01-24):
外部存储器类型不兼容
有时,选择的外部存储器类型可能与 STM32F412 的 FSMC 控制器不兼容,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常见问题:
存储器类型SRAM、NOR Flash 等与控制器不匹配。
FSMC 配置不支持某些存储器特性如 NAND Flash。
解决方案:
确认存储器兼容性:确保所选存储器类型与 STM32F412 的 FSMC 控制器兼容。

例如,FSMC 支持外部 SRAM、NOR Flash 和 PSRAM,但不直接支持 NAND Flash。
选择合适的接口:如果使用 NAND Flash,需要使用 F2/F4 系列的 STM32 或其他控制器来支持。

网友A(2025-03-10):
FSMC确实不直接支持NAND Flash,我之前用STM32F4时就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换成了外接SRAM才解决。

网友B:
STM32F412的FSMC虽然功能不算多,但用来跑SRAM或者NOR Flash挺稳定的。

网友C:
如果项目里非得用NAND Flash,可以考虑SPI或QSPI接口来弥补FSMC的不足。

网友D:
FSMC的时序配置挺关键的,尤其是SRAM和NOR Flash的读写周期,设置不对很容易出错。

网友E:
STM32F4系列支持FSMC的型号挺多,STM32F412的资源偏紧,如果有更复杂的存储需求可以考虑STM32F429。

网友F:
我之前做过一个带PSRAM的项目,FSMC配置里BCR和BTR寄存器的参数调了好久,时序匹配才稳定下来。

网友G:
如果是STM32F412的话,建议在CubeMX里配置FSMC,参数细节一目了然,比手写寄存器方便很多。

网友H:
STM32F4系列的FSMC虽然不支持NAND Flash,但可以通过GPIO模拟控制,复杂度会高一些。

网友I:
FSMC的WAIT信号有时候也容易忽略,特别是SRAM那种带握手信号的器件。

网友J:
STM32MP2系列在内存接口方面更灵活,如果项目升级,MP2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