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0 随机数生成器输出不稳定

楼主(2025-01-21):
在 STM32F410 中,硬件随机数生成器通过硬件提供一个随机数源,能够生成高质量的随机数。
若发现 TRNG 输出不稳定,可能会影响到基于随机数的应用,如加密、随机选择等。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排查和解决 TRNG 输出不稳定的问题。

1. 检查 TRNG 启用和配置
TRNG 是 STM32F410 的硬件外设,需要确保在使用前正确启用并配置。

常见问题:
TRNG 没有正确启用:如果 TRNG 外设未启用,硬件随机数生成器将无法正常工作。
TRNG 配置不正确:TRNG 配置参数未正确设置,导致其工作异常。
排查方法:
确保 TRNG 外设已经在 RCC 寄存器中启用时钟:
c
RCC->AHB2ENR |= RCC_AHB2ENR_RNGEN;  // 启用 TRNG 时钟
确保 TRNG 配置正确。在 STM32CubeMX 中启用 TRNG 功能,并生成相应的初始化代码。通常,TRNG 初始化不需要复杂配置,默认配置即可。
2. 确保 TRNG 的噪声源稳定性
TRNG 通过硬件噪声源生成随机数。噪声源通常是基于模拟电路,如热噪声、振荡器噪声等。如果噪声源不稳定,可能导致输出的随机数质量下降或波动。

常见问题:
噪声源不稳定:可能是由于硬件设计问题或电源不稳定,导致噪声源产生不稳定的信号,从而影响 TRNG 输出的质量。
温度或电源问题:温度变化或电源噪声也可能影响硬件噪声源的性能。
排查方法:
检查电源噪声:确保系统电源稳压,没有过大的电源噪声,尤其是 3.3V 电源。电源噪声可能通过电源轨影响 TRNG 的噪声源。
可以通过添加适当的去耦电容来减少电源噪声,特别是在 TRNG 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小容量的陶瓷电容。
检查温度变化:TRNG 的噪声源可能会受温度变化影响,特别是温度较高或较低时,硬件噪声源的输出可能会受到影响。避免极端的温度波动,或者在不同温度下进行稳定性测试。

楼主:
检查 TRNG 输出的质量
TRNG 通过输出一个随机数寄存器来生成随机数。TRNG 输出的质量直接影响生成的随机数是否有效。如果 TRNG 输出的数据不符合预期,可能是由于输出质量不稳定导致。

常见问题:
TRNG 输出不稳定:TRNG 输出的随机数有明显的周期性或过度规律性。
TRNG 输出位数不足:有时 TRNG 输出的随机位数不足,可能导致输出的数据看起来不稳定。
排查方法:
读取 TRNG 的输出寄存器: 在 STM32F410 中,TRNG 的输出寄存器为 RNG->DR。你可以读取该寄存器来获取随机数:
c
复制
编辑
uint32_t random_number = RNG->DR;  // 读取 TRNG 生成的随机数
验证随机数质量:
使用标准的随机性测试,如 Diehard 测试或 NIST SP800-22 测试,检查 TRNG 输出的随机数是否符合标准。
如果输出的随机数存在规律性或周期性,可能是硬件噪声源不稳定,或者需要进行额外的后处理,利用算法去除偏差。
4. TRNG 输出干扰或竞争
TRNG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与其他外设发生竞争,导致输出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其他外设频繁访问总线时。

常见问题:
总线竞争或中断干扰:在 TRNG 输出期间,如果其他外设占用总线或中断频繁,可能会导致 TRNG 数据传输的不稳定。
排查方法: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中断频率:检查是否有中断在 TRNG 工作期间干扰,尤其是高优先级的中断。可以通过调整中断优先级或禁用某些中断来避免竞争。
DMA 或总线使用:如果使用了 DMA 传输或者其他外设频繁访问总线,检查是否与 TRNG 存在冲突。可以尝试禁用一些不必要的外设,确保 TRNG 正常工作。

楼主:
检查 TRNG 的错误标志和状态寄存器
STM32F410 的 TRNG 外设包含了多个状态寄存器,能够提供关于 TRNG 是否正常工作的信息。

常见问题:
TRNG 发生错误:TRNG 在生成随机数时,可能会因为内部问题而触发错误标志。
排查方法:
检查 TRNG 错误标志:TRNG 有一个错误标志,位于 RNG->SR 寄存器中。通过检查此标志,可以了解是否存在硬件故障。
c
复制
编辑
if (RNG->SR & RNG_SR_ERROR) {
    // 发生错误,执行恢复或重启操作
}
重置 TRNG:如果 TRNG 错误标志被触发,可以通过软件重置 TRNG 外设来清除错误:
c
复制
编辑
RNG->CR &= ~RNG_CR_RNGEN;  // 禁用 TRNG
RNG->CR |= RNG_CR_RNGEN;   // 重新启用 TRNG

楼主:
软件问题
软件中的问题(例如,访问寄存器的时序问题、数据处理不当)也可能导致 TRNG 输出不稳定。

常见问题:
不正确的寄存器访问时序:访问 TRNG 寄存器时,如果不等待 TRNG 完成数据生成,可能会导致读取到不稳定的随机数。
排查方法:
确保 TRNG 完成数据生成:在每次读取 TRNG 输出之前,确保 TRNG 完成了数据生成过程,可以通过检查 RNG->SR 中的 RNG_SR_DRDY 标志位来确定数据是否准备好:
c
复制
编辑
while (!(RNG->SR & RNG_SR_DRDY));  // 等待 TRNG 数据就绪
uint32_t random_number = RNG->DR;  // 读取随机数
总结
STM32F410 TRNG 输出不稳定的问题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硬件配置错误、电源噪声、温度影响、TRNG 配置错误、软件问题等。通过确保 TRNG 正确启用并配置,检查噪声源稳定性,验证随机数质量,避免总线竞争,并监控 TRNG 错误标志,可以有效地排查和解决 TRNG 输出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做数据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