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双 QUAD SPI 配置中的 DMA 传输异常,如何确认数据传输是否完整?

楼主(2025-01-23):
我在 STM32F412 上配置双 QUAD SPI,用 DMA 进行数据传输。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现接收的数据有时会出现数据丢失或顺序错乱,数据量较大的时候。DMA 配置后,虽然 SPI 数据传输顺利启动,但接收到的数据不完整,数据丢失。
  • 猜测:DMA 配置不当?数据对齐不正确?
  • 求解:在配置 DMA 进行 QUAD SPI 数据传输时,如何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 是否有特定的 DMA 配置选项比如 DMA 优先级、内存地址对齐需要注意?
  •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网友?

网友A: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B:
STM32F412上配置双QUAD SPI 并使用 DMA 进行数据传输时,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确保DMA配置正确

网友C:
STM32F4 系列有两个DMA控制器(DMA1 DMA2),每个控制器有多个数据流。确保为QUAD SPI选择了正确的DMA控制器和数据流

网友D:
每个数据流有多个通道,对应不同的外设请求。确保为 QUAD SPI 选择了正确的通道

网友E:
配置DMA为正确的传输方向,即外设到存储器(接收数据)或存储器到外设(发送数据)

网友F:
一定要确保DMA配置的数据宽度(如 8 位、16 位、32 位)与 QUAD SPI 接口的数据宽度相匹配

网友G:
数据对齐方式(如字节对齐、半字对齐、字对齐)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配置

网友H:
DMA 控制器可以配置不同的优先级,以处理多个并发传输请求。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 DMA 传输任务,合理设置优先级可以避免传输冲突和数据丢失

网友I:
内存地址对齐,保证为 DMA 传输分配的内存地址符合对齐要求,以避免访问违规和数据损坏

网友J: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把DMA的优先级调高了一档,数据传输就正常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K:
建议检查一下DMA的FIFO模式配置是否正确,数据量大时FIFO不合理容易导致传输错误。

网友L:
楼主可以确认一下数据缓存的地址对齐,STM32对于QUADSPI这种高速外设非常依赖地址对齐。

网友M:
如果用的是双通道配置,确保两个QUAD SPI的时钟同步,不然数据错乱问题很常见。

网友N:
建议对比下DMA的中断模式和直接模式,两种方式的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O:
我之前也踩坑了,后来加了DMA传输完成的回调函数,用来检查传输长度是否正确。

网友P:
楼主可以尝试调低SPI时钟频率,看看是否与数据量和时序有关,再逐步优化。

网友Q:
有没有设置DMA传输优先级?如果和其他外设共用DMA控制器,优先级很关键。

网友R:
我印象中STM32 HAL库对QUADSPI的DMA支持有些Bug,可以试试直接用寄存器配置。

网友S:
你用的是块传输模式吗?我用过分段传输模式,每次分批数据反而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