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试用】跑个DEMO

楼主(2025-01-21):
DEMO说明了如何使用不同的板级支持包(BSP)驱动程序。
SystemClock_Config()函数用于设置Flash延迟并配置系统时钟:
  • Cortex-M7核心设置为400MHz。
  • Cortex-M4核心设置为200MHz。
  • D1域的AXI/AHB3外设、D2域的AHB1/AHB2外设以及D3域的AHB4外设的HCLK(高速时钟)设置为200MHz。
  • D1域的APB3外设、D2域的APB1/APB2外设以及D3域的APB4外设的APB时钟分频器设置为100MHz。
CPU1(Cortex-M7)和CPU2(Cortex-M4)同时启动(根据配置的启动Flash选项)。系统初始化、系统时钟、电压调节和L1缓存配置由CPU1(Cortex-M7)完成。与此同时,D2域被置于STOP模式(CPU2:Cortex-M4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以节省功耗。系统初始化完成后,CPU1(Cortex-M7)可以在需要时通过HSEM通知或任何D2域唤醒源(SEV、EXTI等)来释放CPU2(Cortex-M4)。上述操作确保了CPU2(Cortex-M4)的代码执行在系统初始化(系统时钟配置、外部内存配置等)之后开始。
  • 按下用户按钮开始第一项测试。
    绿灯(LED1)将在每项测试之间闪烁。按下用户键以开始另一项测试:
  • 触摸屏演示1
    使用触摸屏功能选择或激活矩形内的彩色圆圈。
  • 触摸屏演示2
    使用触摸屏功能选择两个触摸点,其位置将被捕获并在LCD上显示。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LCD的不同功能来显示不同字体的字符串、显示不同的形状以及绘制位图。
  • 音频播放(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DMA循环模式播放音频文件以及如何处理缓冲区更新。插上耳机以听声音。
    @注意: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将文件'audio_sample_tdm.bin'(可在二进制文件中找到)直接复制到Flash的@0x08080000地址。
  • 音频录制(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从STM32H745I-DISCO板上的麦克风录制音频流,并使用DMA循环模式播放,以及如何处理缓冲区更新。插上耳机以听声音。
  • MMC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擦除、写入和读取MMC。
  • SDRAM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擦除、写入和读取SDRAM内存。
  • SDRAM DMA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在DMA模式下擦除、写入和读取SDRAM内存。
  • QSPI测试
    此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QSPI通信写入、读取外部闪存并进行缓冲区比较。

网友A: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