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两块SRAM分别位于不同的基地址,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两块区域SRAM当成一块使用

楼主(2025-01-21):
两块SRAM分别位于不同的基地址,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两块区域SRAM当成一块使用

网友A:
要使两块位于不同基地址的SRAM能够当作一块连续的内存区域来使用,可以通过软件层面的地址映射和内存管理来实现

网友B:
如果处理器支持MMU(如ARM Cortex-A系列处理器),则可以通过配置MMU来实现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这样,可以将两块SRAM映射到连续的虚拟地址空间内,从而在软件层面上将它们视为一块连续的内存

网友C:
配置MMU的映射表,将两块SRAM的物理地址映射到连续的虚拟地址空间。在应用程序中使用这些虚拟地址来访问SRAM

网友D:
MMU的配置可能相对复杂,需要仔细设计映射表以确保地址空间的连续性和无重叠。某些处理器可能不支持MMU,或者MMU的配置可能受到硬件限制

网友E:
对于不支持MMU的处理器,可以通过软件层面的地址重映射来实现类似的功能。这通常涉及在访问SRAM时手动计算物理地址,并在需要时进行地址转换

网友F: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或数据结构来存储SRAM的基地址和大小。在访问SRAM时,根据访问的虚拟地址(即程序中的地址)计算对应的物理地址。使用计算出的物理地址进行内存访问。注意:这种方法需要程序员在访问SRAM时手动进行地址转换,增加了编程的复杂性

网友G:
配置FSMC以连接并管理两块SRAM。设置FSMC的映射规则,将两块SRAM映射到连续的地址空间。在应用程序中直接使用这些地址来访问SRAM。但并非所有处理器都支持FSMC或类似的外部存储器控制器。FSMC的配置可能相对复杂,并且可能受到硬件规格和限制的影响

网友E:
如果系统中运行了操作系统(如FreeRTOS、μC/OS等),可以利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内存管理功能来实现SRAM的合并使用。例如,可以创建一个大的内存池来管理两块SRAM,并在需要时分配内存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