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使用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实现的uart数据接收不会被清理,一直累加

楼主(2025-01-21):
我正在使用stm32F407学些开发stm32环境,在调试usart1的环境中遇到了问题:我使用DMA+中断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收发,但是每次我使用串口工具发送相同长度的数据过来,在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中断回调函数中发现size是在一直增加的,不会被清理,想请教在中断回调函数中怎么清理dma?

网友A:
STM32F407中使用DMA+中断的方式来实现USART1的数据接收时,如果在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中断回调函数中发现接收到的数据长度size一直在增加,这通常意味着DMA接收缓冲区没有被正确地管理或清理

网友B:
实际上,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HAL库为UART扩展功能提供的一个回调,用于处理例如使用DMA接收完成的事件。但是,通常我们更关心的是HAL_UART_RxCpltCallback,这是当使用DMA接收数据完成并且数据已经被转移到用户指定的接收缓冲区时调用的回调

网友C:
在配置USARTDMA接收时,确保为DMA指定了一个足够大的缓冲区,并且该缓冲区的地址是正确的

网友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回调函数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E:
如果需要连续接收数据,可以在处理完数据后重新启动DMA接收。这通常涉及配置一个新的数据长度和可能的新缓冲区,然后调用HAL_UART_Receive_DMA()来重新启动接收过程

网友F:
确保在重新启动DMA接收之前,之前的接收数据已经被完全处理,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覆盖或丢失

网友C:
地址转换的过程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性能,特别是在需要频繁访问SRAM的情况下

网友G:
通常不需要手动“清理”DMA,因为DMA控制器是硬件管理的。但是,你需要确保软件层面正确地管理接收缓冲区和接收过程

网友H:
检查HAL库的配置和调用,确保你正确地配置了HAL库,包括USARTDMANVIC(中断控制器)。检查你的代码中是否正确调用了HAL_UART_Receive_DMA()来启动接收过程

网友F:
某些处理器可能具有外部存储器控制器(如FSMC),它允许处理器以灵活的方式访问外部存储器设备。通过配置FSMC,可以将两块SRAM配置为连续的地址空间

网友I:
使用调试器单步执行代码,观察DMA接收缓冲区和相关变量的值。确保在接收过程中没有发生中断丢失或处理延迟

网友J:
如果你发现size变量(如果你指的是接收到的数据长度)在回调中不断增加,可能是因为你在回调中没有正确地处理数据接收的逻辑,或者可能是因为你误解了回调函数的用途

网友K:
你可以在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 中调用 __HAL_DMA_DISABLE() 和 __HAL_DMA_ENABLE() 来手动重启 DMA,这样可以避免数据累积的问题。

网友L:
检查一下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 的调用时机,建议每次回调处理完数据后重新启动接收。

网友M:
可能是 DMA 缓冲区未复位导致的,回调函数中可以尝试清空接收缓冲区,比如 memset(buffer, 0, sizeof(buffer))。

网友N:
看看你是否正确设置了 hdma_usart1_rx.Instance->NDTR,这个寄存器记录了剩余传输字节数,注意在重启DMA时重新配置。

网友O:
注意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 的 size 参数是接收有效数据长度,不是DMA缓冲区大小,不能简单累加。

网友P:
尝试在回调函数中手动调用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清除空闲中断标志,避免错误中断干扰接收逻辑。

网友Q:
如果数据一直累积,可能是 DMA 缓冲区模式不对,确认使用的是 Circular 模式还是 Normal 模式,建议选择 Circular。

网友R:
检查 UART DMA FIFO Threshold 的配置是否合理,可以设置为 FULL 来减少回调次数,优化数据处理。

网友S:
确保DMA接收回调中没有长时间阻塞操作,这会导致数据堆积,比如 printf() 或复杂运算应放到主循环中处理。

网友T:
可以在回调函数中通过 huart1.RxXferSize 和 huart1.pRxBuffPtr 来跟踪数据接收和缓存指针的状态,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