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减小电路中的电磁干扰

楼主(2025-01-21):
一、电路设计层面
  • 合理布局
    • 分区规划
      • 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布局,因为数字电路在工作时会产生高频噪声,容易干扰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例如在印制电路板(PCB)设计中,可以将模拟部分放在PCB的一侧,数字部分放在另一侧,中间设置隔离带。
    • 元件摆放
      • 按照信号流向摆放元件,尽量减少信号的交叉和环路面积。对于高频元件,如晶振、时钟发生器等,应尽量靠近其相关的电路模块,并且远离易受干扰的元件或线路。例如,晶振应靠近微控制器的时钟输入引脚,以减少时钟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

  • 接地设计
    • 单点接地
      • 在低频电路(通常频率低于1MHz)中,采用单点接地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地环路电流产生的干扰。即将所有的接地点连接到一个公共参考点上,这样可以防止不同接地点之间由于电位差而形成地环路,地环路会像天线一样接收和发射电磁干扰。
    • 多点接地
      • 对于高频电路(频率高于10MHz),多点接地更为合适。高频信号的波长较短,采用多点接地可以降低接地阻抗,减少因接地电感引起的高频信号反射和干扰。例如在射频(RF)电路中,通常在PCB上设置多个接地过孔,使高频信号能够快速有效地接地。
    • 接地平面
      • 使用大面积的接地平面可以提高接地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接地平面能够为信号提供低阻抗的返回路径,同时也可以起到屏蔽的作用,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电路的影响。在多层PCB设计中,专门设置一层为接地层是常见的做法。

  • 布线策略
    • 避免平行布线
      • 尽量避免长距离平行布线,特别是对于高速信号和敏感信号。因为平行布线容易产生电磁耦合,导致信号之间相互干扰。如果无法避免平行布线,应增加线间距离或者采用屏蔽线。例如在差分信号布线时,虽然是平行走线,但要严格控制差分线的间距、长度匹配等参数,以减少对外界的干扰和自身受到的干扰。
    • 控制布线长度
      • 对于高速时钟信号和敏感的模拟信号,应尽量缩短布线长度。长的信号线会增加信号的传输延迟和衰减,同时也会增大信号对外辐射和接收干扰的可能性。例如,在设计高速CPU的时钟信号布线时,应使时钟线尽可能短,以减少时钟信号的抖动和电磁辐射。
    • 采用差分信号
      • 差分信号是一种抗干扰能力较强的信号传输方式。它通过发送两个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信号,在接收端利用差分放大器来提取信号。由于差分信号对共模干扰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所以在高速数据传输和对干扰敏感的应用中广泛使用,如USB、以太网等接口电路。

二、电路元件选择
  • 选择合适的芯片
    • 选用具有低电磁辐射和高抗干扰能力的芯片。例如,一些微控制器具有内部的电磁兼容(EMC)优化措施,如内置的噪声抑制电路、时钟频率抖动控制等功能,可以有效减少芯片自身产生的电磁干扰并提高对外部干扰的抵抗能力。
  • 使用电磁屏蔽元件
    • 磁珠
      • 磁珠是一种能够抑制高频噪声的元件。它等效于一个电感和一个电阻串联,在高频时呈现高阻抗,能够将高频噪声转化为热能消耗掉。在电源线上或者信号线与地之间连接磁珠,可以有效抑制高频噪声的传导。
    • 共模电感
      • 共模电感主要用于抑制共模干扰。共模干扰是指在两根信号线或电源线与地之间同时存在的同方向干扰信号。共模电感对共模信号呈现高阻抗,而对差模信号(正常的信号传输模式)呈现低阻抗,从而可以有效地滤除共模干扰。例如在电源输入线中,常常使用共模电感来减少来自电网的共模电磁干扰。

三、屏蔽措施
  • 电路屏蔽
    • 使用金属屏蔽罩将整个电路或者容易产生干扰和受干扰的部分罩起来。例如,对于高精度的模拟电路模块,可以使用铜制屏蔽罩将其封闭起来,屏蔽罩接地,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外部电磁干扰进入电路内部,同时也可以阻止内部电路产生的电磁干扰向外辐射。
  • 电缆屏蔽
    • 对于连接电路的电缆,如果电缆传输的是敏感信号或者容易产生干扰的信号,应采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的外层是金属屏蔽层,将其接地后,可以有效防止外界电磁干扰对电缆内信号的影响,同时也能减少电缆内信号对外界的干扰。例如在音频设备中,音频信号线常常采用屏蔽电缆来保证音质不受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A:
对于高频电路(频率高于10MHz),多点接地更为合适。

网友B:
连接电路的电缆,如果电缆传输的是敏感信号或者容易产生干扰的信号,应采用屏蔽电缆

网友C:
为降低EMI,应避免走线、过孔及其它元器件形成90°角,因为直角会产生辐射

网友D:
利用低电阻的金属材料制成屏蔽体,对电磁场产生吸收和反射作用,防止高频电磁场的干扰

网友E:
在电源线中添加滤波器,如电感元件和电容元件的组合,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F:
采用金属材料制成屏蔽体并接地,以消除两个电路之间由于分布电容耦合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G:
确保电缆布线合理,减小电缆之间的交叉干扰。同时减小电缆长度,以降低电缆的天线效应

网友H:
安装瞬时过压或过流保护装置,防止过压或过流传递到敏感电路,造成干扰或损坏

网友I(2025-02-27):
电路设计中的合理布局、接地设计和布线策略直接影响到电路的稳定性、性能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J:
由于数字电路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高频噪声,容易影响模拟电路的性能,因此应尽量将模拟和数字电路分开布局。

网友J:
您可以通过将模拟部分放置在PCB的一侧,数字部分放在另一侧,或者在两者之间设置物理隔离带来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K:
对不同功能模块或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路,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并通过磁珠、电感等元件进行隔离,防止电源之间的干扰。

网友L:
在软件中对数字信号进行滤波、去噪等处理,提高信号的质量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M:
在电源输入端和各芯片电源引脚处设置合适的滤波电容,如大容量的电解电容用于滤除低频纹波,小容量的陶瓷电容用于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N:
基本上也就这些措施,但是要做好也很难。

网友O:
尽量减小流过高频电流回路的面积和接收回路的面积,以减少磁场辐射干扰。

网友P: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离

网友Q:
在多层印制电路板中,设置专门的接地平面层,为信号提供良好的回流路径,减小接地阻抗和电磁辐射。

网友R:
在电源线路上安装滤波器,阻止特定频率的电磁干扰通过。

网友S:
利用算法过滤掉采集数据中的噪声。

网友T:
用于吸收浪涌电压和瞬态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雷电、静电等瞬态干扰。

网友U:
通过电绝缘和磁隔离实现不同电路之间的互相隔离,避免电流和电磁场的相互干扰。

网友V:
采用性能良好的稳压芯片或稳压器件,确保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减少因电源波动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W:
将数字地、模拟地和屏蔽地分开,通过单点连接

网友T:
在信号线上安装滤波器,选择性地通过或阻挡特定频率的信号。

网友X:
在IC附近放置合适的去耦电容,可以提供瞬时电流,减少电源波动。

网友Y:
尽量减少每个回路的有效面积,以减少感应电动势的产生。
信号线和回线应尽量靠近,最好各走一面。
避免长平行走线,以减少串扰。

网友Z:
将强电和弱电、数字和模拟电路分开布局,减少电路之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AA:
降低时钟频率:如果可能,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减少高频噪声的产生。
使用慢速边沿器件:选择边沿速率较慢的器件,减少高频成分的产生。

网友AB:
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

网友AC:
使用多点接地或混合接地方式,根据频率选择合适的接地方法。

网友AD:
将不同功能模块合理分区,如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功率电路与信号电路分开,减少相互干扰。对于容易产生干扰的元件,如时钟电路、电源模块等,应尽量远离敏感元件和电路。

网友AE:
在电源输出端并联合适容量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组合。电解电容可以去除低频的纹波和低频噪声

网友AF:
在电源线和信号线上安装滤波器,以滤除高频干扰信号。
使用铁氧体磁珠来抑制高频干扰。

网友AG:
对于干扰比较严重或比较容易被干扰的电路,尽量采用双线传输信号,不要利用公共地来传输信号。
当导线的长度等于或大于四分之一波长时,传输信号的线路一定要考虑阻抗匹配,以减少驻波和辐射干扰。

网友AH:
对于低频电路,采用单点接地方式,即将各个电路模块的地线都连接到同一个接地参考点,避免地电流环路产生的干扰。

网友AI:
优先选择低噪声的元器件,如低噪声的放大器、稳压器、晶振等,从源头上减少电磁干扰的产生。

网友AJ:
强电线路与弱电线路之间应保持足够的间距,一般不少于30厘米。
平行走线时,尽量增大间距或采用交叉布置的方式减少平行长度。

网友AK:
在多层 PCB 中,增加地平面面积以降低地阻。

网友AL:
使用屏蔽罩或屏蔽材料来阻挡电磁波的传播。屏蔽罩通常用导电材料制成,如铜、铝等。
对变压器进行磁屏蔽,以减少漏磁对周围电路的干扰。

网友AM:
可以采用中位数滤波或卡尔曼滤波来去除噪声。

网友AN:
选择低噪声的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等元件,降低电路自身的噪声水平。

网友Q:
布线时尽量减小导线长度,尤其是高频信号线和时钟线等。相邻布线层的走线应相互垂直,以减少线间耦合。对高速信号和易受干扰信号采用差分走线或屏蔽线,如 USB、HDMI 等接口信号。

网友AO:
尽量缩短高频信号线的长度,减少信号的传输延迟和电磁辐射。

网友AP:
电磁干扰设计不仅仅是硬件,软件容错性设计也要考虑。

网友AQ:
金属屏蔽接地可以减少电容耦合干扰,就像给电路套上防护罩。

网友AR:
电路布局要合理,接地要规范,布线要有序,这样电路才能稳定可靠。

网友AS:
阻抗匹配:确保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负载阻抗匹配,减少反射和辐射。
终端电阻:在高速信号线的末端使用终端电阻,减少信号反射和振铃。

网友AT:
优化电路设计,减少高频信号的辐射和传导干扰。

网友AA:
按照功能模块对元器件进行分组布局,将相互关联的元器件尽量靠近放置,减少信号传输路径长度。

网友AU:
通过将电子设备或电路包裹在一个金属材料中来防止电磁干扰的传播。金属材料可以反射和吸收电磁辐射。

网友AV:
在PCB设计中,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布局,以减少相互干扰。
将高频电路放在PCB板的边缘,并逐层排列。
用地填充空着的区域,以减少辐射。

网友AW:
高频电路宜采用多点接地,使地线的长度最短,降低地线阻抗,减少高频信号在地线上产生的压降。

网友AX:
软件滤波就像给信号过滤,去掉偏移太远的信号,让它更稳定。

网友AY:
这种东西叫浪涌保护器,它能挡住雷击和静电,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