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CAN设备掉线,程序发送卡死的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25-01-21):
STM32 CAN设备掉线,程序发送卡死的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A:
检查CAN设备连接与电源

网友B:
检查并更新你的STM32固件库或HAL库到最新版本

网友C:
确保STM32CAN驱动程序是最新的,因为驱动程序中的错误或不完善可能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D:
建议查看CAN线是否正确连接,没有松动或损坏。检查CANHCANL线是否短路或断路

网友E:
CAN总线两端应正确配置120Ω的终端电阻,以确保信号的正确传输

网友F:
检查电源电压,确保CAN设备的电源电压稳定且符合规格要求

网友G:
STM32CubeMX中正确配置CAN通信的波特率、同步跳转宽度、时间段1和时间段2等参数,以确保与连接设备的通信速率匹配

网友H:
虽然打开CAN初始化时的AutoRetransmission功能可能看似能解决问题,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启用此功能可以作为临时解决方案,以减少因通信错误而导致的卡死现象

网友I:
STM32-HAL库中,可以编写CAN故障处理的中断服务函数(如HAL_CAN_ErrorCallback),以在出现Bus-Off故障或其他通信错误时进行相应的处理。这有助于避免程序因等待发送反馈而卡死

网友J:
对于某些STM32系列(如STM32H743),在发送中断处理函数中可能需要添加额外的错误处理逻辑。例如,在CAN1_TX_IRQHandlerCAN2_TX_IRQHandler中添加else分支来处理发送失败的情况,并调用rt_hw_can_isr函数来通知上层应用

网友K:
利用STM32的调试工具(如ST-LINK)进行单步调试,观察程序在发送CAN报文时的执行流程,以确定卡死发生的具体位置

网友L:
在测试环境中模拟CAN设备掉线或通信错误的情况,以验证所采取的解决措施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