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011的NRST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25-01-21):
采用cubemx将stm32c011的NRST引脚配置成ADC口,生成程序,输入为高时候可以正常采样,但是输入一拉低就复位,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STM32C011NRST引脚配置成ADC口是不合理的,因为NRST是复位引脚,其设计初衷和功能与ADC(模数转换器)引脚截然不同。NRST引脚通常用于复位STM32微控制器,当该引脚被拉低时,会触发复位操作,导致微控制器重新启动

网友B:
即当输入拉低时STM32C011会复位,这是完全符合预期的行为,因为您已经将NRST引脚(或误将其配置为)用于了ADC输入。当该引脚上的电压低于复位阈值时,STM32C011会进行复位

网友C:
NRST引脚应始终保持其复位功能,不应被重新配置为其他功能,如ADC输入

网友D:
检查STM32C011的数据手册,确定哪些引脚可以配置为ADC输入

网友E:
使用这些指定的ADC引脚进行模拟信号的采样

网友F:
CubeMX中,确保没有错误地将NRST引脚配置为ADC输入。重新配置项目,选择正确的ADC引脚,并生成新的代码

网友G:
确保您的硬件连接正确,不要将任何外部信号连接到NRST引脚上。将模拟信号连接到正确的ADC引脚上

网友H:
在将代码上传到STM32C011之前,使用CubeMX的仿真功能进行初步调试

网友I:
在实际硬件上运行代码时,使用调试器或逻辑分析仪等工具监控ADC引脚和NRST引脚的信号

网友J:
始终参考STM32C011的官方数据手册,以获取有关引脚功能、电气特性和配置选项的准确信息

网友K:
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不要将NRST引脚用作ADC输入。

网友L:
检查复位阈值

网友M:
使用外部电路

网友N:
检查上拉电阻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O:
如果您需要在程序中触发复位,使用软件复位功能,而不是通过拉低NRST引脚。

网友P:
查数据手册

网友Q:
建议咨询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