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32 位TriCore™ AURIX™ – TC2xx资源合集

楼主(2025-01-21):
产品规划
AURIX TM TC2xx路线图IFAG ATV地图
本文介绍了英飞凌基于 TriCore™ 的 AURIX™ TC2xx 汽车微控制器。其集成 DSP、RISC 和微控制器功能,自 1999 年概念诞生后历经发展,在汽车领域应用广泛,在动力系统等方面占据重要市场份额。具有安全、可扩展等特性,符合相关标准,有多种核心、存储配置及支持措施。还提及技术演进、供应链安全和质量管控等内容。

产品手册
AURIXTM32位微控制器适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高度集成,性能得到优化
英飞凌 AURIX™ 32 位微控制器适用于汽车和工业等领域。基于 TriCore™,历经多代发展,具有多种核心、频率及存储配置。其具备安全(如符合 ISO 26262 等标准)、高性能(含硬件加速等)、丰富接口和强大生态(涵盖软件、开发工具等)等特性,可应用于动力系统、底盘安全、车身连接及工业控制等多方面,满足不同场景需求。

XMCTM 和 AURIXTM-工业微控制器产品组合
本文主要介绍了英飞凌工业微控制器 XMC 和 AURIX 产品组合。XMC 基于 ARM® Cortex®-M 内核,涵盖 XMC1000 和 XMC4000 等系列,适用于多种工业应用。AURIX 结合多种技术,具有高性能、安全和丰富功能。文中还阐述了其外围设备亮点、开发工具、评估套件以及在工业、消费、商用车等领域的应用,为用户提供了全面的产品信息。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本文档是英飞凌微控制器的详细指南,涵盖工业、汽车等领域。介绍了 XMC、PSoC、AURIX、TRAVEO 等系列产品,包括其架构(如 Arm® Cortex® 内核)、性能(主频、内存等)、功能(通信接口、模拟集成等)、封装、温度范围等信息,还涉及无线充电控制器和部分产品的应用场景,为工程师选择合适的微控制器提供了全面参考。

电力和传感选择指南2024-25
本文档为英飞凌的《电力和传感选择指南 2024 - 2025》,涵盖工业、消费、汽车等多领域应用。介绍了多种电源管理和传感产品,如用于电源转换的 MOSFET、IGBT 及控制器,电池管理的 BMS 芯片,无线充电的相关组件等,并展示各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及优势,为工程师提供全面技术支持与产品选型参考,助力打造高效节能系统。

产品描述
产品简介SAK-TC212S-8F133SC交流启用安全应用
本文介绍了英飞凌的 AURIX™ 微控制器 SAK-TC212S-8F133SC AC。它基于新一代 TriCore™ 内核,适用于汽车安全关键应用。具有多样化锁步架构、高集成度、创新单电源概念等特点,提供从 QM 到 ASIL-D 的可扩展安全性。其具备 133 MHz 主频、一定容量的闪存、EEPROM、RAM 等,支持 CAN FD 等连接,符合 ISO 26262 标准,可满足汽车安全需求 。

产品简介TC26xD - AURIX™系列性能与安全兼得
本文介绍英飞凌 AURIX™ 系列微控制器 TC26xD。其基于多达三个独立 32 位 TriCore™ CPU 的创新多核架构,满足汽车行业性能与安全需求,可实现单平台控制动力系统、车身、安全和 ADAS 等应用。具有高性能、锁步架构、丰富接口、多种存储选项等特性,工作温度范围为 -40°至 +125℃,有 LQFP - 144、LQFP - 176、LFBGA - 292 等封装形式。

产品简介AURIXT™- 无线电源控制器启用无线充电发射器应用
英飞凌的 AURIX™ 无线电源控制器基于 TriCore™,为高性能、智能安全的无线充电应用提供平台。它能满足汽车充电严格要求,支持 15W 及多种标准充电,可软件升级。其单 MCU 可支持多种功能,与其他设备协同提供完整方案,具备如 FOD 等优势特性,有多种封装形式与存储配置,适用于汽车座舱内等无线充电场景。

产品简介AURIXTM-TC299T/TC298T/TC297T性能与安全并重
英飞凌 AURIX™ 微控制器 TC297T/TC298T/TC299T 系列,基于多达三个 32 位 TriCore™ CPU 创新多核架构,满足汽车行业性能与安全需求。其主频高达 300 MHz,具备大容量存储、多种接口及先进安全功能,如多样锁步架构、冗余定时器等,符合 ISO 26262 标准至 ASIL - D 级,可实现单平台控制汽车动力、车身、安全和 ADAS 等应用 。

产品简介AURIX™-TC275T/TC277T性能与安全并重
英飞凌 AURIX™ 系列微控制器 TC275T/TC277T 专为汽车行业打造,兼具性能与安全。其基于多达三个 32 位 TriCore™ CPU 创新多核架构,主频 200MHz,拥有大容量存储、多种传感器接口、高速以太网等丰富功能。具备多样锁步架构等安全特性,符合 ISO 26262 至 ASIL - D 标准,可通过单平台控制汽车多方面应用,降低开发成本与功耗。

产品简介TC21xL(S)-AURIXTM系列启用安全应用
英飞凌 AURIX™ 系列微控制器 TC21xL(S)专为汽车安全关键应用设计。基于新一代 TriCore™ 内核,有单核及多核版本,具备多样锁步架构、高集成度、创新单电源等特性,可降低开发成本与功耗。其性能、存储和封装可扩展,支持 CAN FD 等连接,符合 ISO 26262 至 ASIL - D 标准,适用于汽车多领域应用。

产品简介TC22xL(S) -AURIXT™系列启用安全应用
英飞凌 AURIX™ 系列微控制器 TC22xL(S)专为汽车安全关键应用打造。基于新一代 TriCore™ 内核,有多样锁步架构降低 ASIL - D 系统开发难度,高集成度节省成本,创新单电源实现低功耗。其具备丰富接口,存储配置合理,符合 ISO 26262 至 ASIL - D 标准,支持 AUTOSAR 相关版本,有多种封装形式,可满足汽车多方面应用需求。

产品简介TC23xL-AURix™系列实现安全应用
英飞凌 AURIX™ 系列微控制器 TC23xL 满足汽车安全关键应用需求。基于新一代 TriCore™ 内核,具备多样锁步架构、高集成度和创新单电源等特性,可降低开发成本与功耗,支持从 QM 到 ASIL - D 的安全标准。其主频 200MHz,有丰富存储与接口,含硬件安全模块,符合 ISO 26262 及 AUTOSAR 相关标准,有多种封装形式,适用于汽车多领域。

产品简介TC264DA-AURix™系列致力于驾驶辅助系统
英飞凌 AURIX™ 系列微控制器 TC264DA 专注于汽车驾驶辅助系统(ADAS),针对雷达和相机应用。它具有雷达信号处理加速器、图片预处理单元等专用外设,具备高集成度、创新单电源等优势,可降低成本与复杂度。其支持 ISO 26262 标准至 ASIL - D 级,有 200 MHz 主频、丰富存储及多种接口,采用 LFQFP - 144 封装。

产品简介TC297TA-AURix™系列致力于驾驶辅助系统
英飞凌 AURIX™ 系列微控制器 TC297TA 专用于汽车驾驶辅助系统(ADAS),针对雷达和相机应用。其具备雷达信号处理加速器等专用外设,拥有高集成度、创新单电源等特性,可降低系统复杂度与成本,支持 ISO 26262 标准至 ASIL - D 级。它有高达 300 MHz 主频、大容量存储及多种接口,采用 LFBGA - 292 封装。

产品简介TC297TT-AURix™系列专为配备 MotionWise许可证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而设计
英飞凌 AURIX™ 系列微控制器 TC297TT 专为含 MotionWise 许可证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设计,支持高达 SAE 5 级自动驾驶传感器融合应用。它具备高集成度、创新单电源等特性,符合 ISO 26262 至 ASIL - D 级标准。其有高达 300 MHz 主频、大容量存储及多种接口,结合 MotionWise 软件平台,可缩短上市时间,实现软件组件无缝集成,支持 AUTOSAR 。

用户手册
奥瑞斯TMTC21x/TC22/TC23系列32位单片微控制器
英飞凌 TC21x/TC22x/TC23x 系列是基于 TriCore 架构的 32 位微控制器。它集成了 RISC 处理器、DSP 运算和片上存储器及外设,具备高效存储组织、多种通信接口、DMA 控制器等功能。拥有不同的设备变体,在 CPU 核心、频率、存储容量等方面各有特点,可满足嵌入式控制系统对性能、功耗、实时性的需求,适用于汽车等领域。

奥瑞斯TMTC26xB-步进32位单片微控制器英飞凌 TC26x B-Step 是一款基于 TriCore 架构的 32 位微控制器。它集成了 RISC 处理器、DSP 运算和片上存储器及外设,具备高效存储组织、多种通信接口、DMA 控制器等功能。拥有不同的设备变体,在 CPU 核心、频率、存储容量等方面各有特点,可满足嵌入式控制系统对性能、功耗、实时性的需求,适用于汽车等领域。

奥瑞斯TMTC26x B步进32位单片微控制器
英飞凌 TC26x B-Step 是一款 32 位微控制器,融合 RISC 处理器架构、DSP 操作和片上资源,具备高效存储、多种通信接口、强大的 DMA 和中断系统等特性。拥有丰富的片上外设,如定时器、ADC 等,并提供强大的调试支持。适用于嵌入式控制领域,能满足对性能、实时性、功耗有较高要求的应用场景,助力系统实现高效稳定运行。

奥瑞斯™TC27xD-步进32位单片微控制器
英飞凌 TC27x D-Step 是一款基于 TriCore 架构的 32 位微控制器。它集成了 RISC 处理器、DSP 运算和片上存储器及外设,具备高效存储组织、多种通信接口、DMA 控制器等功能。拥有不同的设备变体,在 CPU 核心、频率、存储容量等方面各有特点,可满足嵌入式控制系统对性能、功耗、实时性的需求,适用于汽车等领域。

奥瑞斯TMTC29x B步进32位单片微控制器
本文档是英飞凌 TC29x B-Step 32 位微控制器用户手册,主要面向设计与软件工程师。它详述了该微控制器的功能单元、寄存器、指令及异常情况的交互,涵盖系统架构、片上总线、调试支持、外设接口等多方面内容。其基于 TriCore 架构,集成多种技术,具备高效存储、丰富通信接口、强大的 DMA 和中断系统等特性,适用于嵌入式控制领域,助力工程师进行开发与应用。

32位微控制器三核TC1.6P和32位统一处理器核心核心架构32位统一处理器核心
本文是英飞凌科技的 32 位微控制器 TriCore® TC1.6P 和 TC1.6E 核心架构用户手册,详细介绍了其架构与系统交互。涵盖编程模型、寄存器、任务与中断处理、内存保护、调试等方面,如 32 位统一处理器核心的多种寻址模式、中断优先级机制、陷阱分类处理等,为系统开发者和软硬件工程师提供了全面参考,助力相关人员深入理解和应用该微控制器。

32位微控制器三核TC1.6P 和 TC1.6E指令集32位统一处理器核心
本文是英飞凌科技的 TriCore® TC1.6P 和 TC1.6E 微控制器 32 位统一处理器核心指令集用户手册(第 2 卷)。它详细描述了 TriCore 指令集,涵盖指令语法、操作数定义、各类运算(如整数、浮点、逻辑等)、数据传输、控制流及系统操作等指令。为系统开发者、软硬件工程师提供了全面参考,有助于深入理解和应用该微控制器的指令系统,对相关产品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核™32位统一处理器嵌入式应用二进制接口(EABI)V1.3x和V1.6x三核架构
本文是英飞凌科技公司发布的关于 TriCore™ 32 位统一处理器嵌入式应用二进制接口(EABI)V1.3x 和 V1.6x 架构的用户手册。它定义了编译器、汇编器和链接器等工具开发所需遵循的接口标准,涵盖运行时和对象格式方面,包括寄存器使用、数据类型、函数调用约定、内存模型等内容,确保 TriCore 工具链二进制兼容性,同时提及对混合模型的支持及相关检查机制。

数据表
32位微控制器TC212/TC213/TC214/TC222/TC223/TC224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交流电步进32位单片微控制器
本文档是英飞凌科技公司关于 32 位微控制器 TC212/TC213/TC214/TC222/TC223/TC224 的数据手册。它详细介绍了该系列微控制器的多种特性,包括不同封装(PG - TQFP - 80 - 7、PG - TQFP - 100 - 23、PG - TQFP - 144 - 27)的引脚配置及功能、电气规范(如绝对最大额定值、工作条件、各电源参数等)、复位时序以及多种片上外设和功能单元等信息。

32位微控制器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AC-Step32位单片微控制器
本文档是英飞凌科技的 32 位微控制器 TC233/TC234/TC237 数据手册。它详细介绍了该系列微控制器的特性,如具有高性能 TriCore CPU、多种片上存储器、丰富的外设接口(包括 SPI、CAN、ADC 等)。还涵盖了电气规范、封装引脚定义及功能、复位行为等内容,为电子工程师在汽车、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应用开发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参考。

32位微控制器微型控制器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 BC-Step32位单片微控制器
本文是英飞凌科技的 32 位微控制器 TC260/264/265/267 数据手册。该微控制器具有两个 CPU 核心,包括高性能 TriCore CPU 和节能型 CPU,具备多种片上存储器及丰富外设接口,如 DMA 控制器、中断系统、各类总线等。详细介绍了其不同封装(LQFP144、LQFP176、BGA292 等)的引脚定义与功能、电气规范、复位行为等内容,为相关应用开发提供重要参考。

32位微控制器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直流-步进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
本文档是英飞凌科技的 32 位微控制器 TC270/TC275/TC277 DC-Step 数据手册。该微控制器具有三个 CPU 核心,包括两个高性能 TriCore CPUs(TC1.6P)和一个节能型 TriCore CPU(TC1.6E)。拥有多种片上存储器和丰富的外设接口,如 64 通道 DMA 控制器、高速 LVDS 接口等。详细介绍了其不同封装(LQFP176、BGA292 等)的引脚定义、电气规范、复位行为等,为硬件设计提供关键参考。

32位微控制器TC290/TC297/TC298/TC29932位单片微控制器BC-步进32位单片微控制器
本文档是英飞凌科技的 32 位微控制器 TC290/297/298/299 BC - Step 数据手册。它具有高性能,配备三个 CPU 核心,包括两个 32 位超标量 TriCore CPUs(TC1.6P)和一个节能型 TriCore CPU(TC1.6E)。拥有多种片上存储器、丰富外设接口,如 128 通道 DMA 控制器、多 CAN 模块等。详细介绍了其不同封装(BGA516、BGA416 等)引脚定义、电气规范、复位行为等内容,为硬件设计提供关键信息。

AURIX™ TC2xx数据表附录
本文是英飞凌科技公司的 AURIX™ TC2xx 数据表附录,介绍了 TC21x - TC29x 系列产品的相关信息。包括不同温度范围(如 -40°C - +125°C、-40°C - +150°C)和封装类型下各产品的生产状态、频率、闪存、EEPROM、SRAM 大小等关键参数,还阐述了如 HSM、CAN FD 等可选功能的配置情况,以及各系列产品内存映射的变化情况。

32位微控制器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A-Step32位单片微控制器
本文档是英飞凌科技的 32 位微控制器 TC233/TC234/TC237 数据手册。它详细介绍了该系列微控制器的特性,如具有高性能 TriCore CPU、多种片上存储器(包括程序闪存、数据闪存等)、丰富的外设接口(如 SPI、CAN、ADC 等)。同时涵盖了电气规范、不同封装(PG - LFBGA - 292 - 6、PG - TQFP - 144 - 27、PG - TQFP - 100 - 23 等)的引脚定义及功能、复位行为等内容,为硬件设计提供关键参考。

应用手册
汽车应用指南我们让汽车清洁、安全和智能。
本文是英飞凌汽车应用指南,介绍了其在汽车领域的多方面应用。在安全应用方面,涵盖气囊、安全带预紧器等多种系统;动力系统应用包括 48V 微混等多种技术;车身应用涉及车身控制、照明等模块;新能源汽车应用有牵引逆变器等组件;汽车安全方面包括安全微控制器等产品。旨在帮助汽车制造商满足安全、高效等目标,推动汽车行业发展。

利用半导体创新塑造未来的电动交通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半导体解决方案
本文是英飞凌关于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半导体解决方案指南。随着电动汽车需求增长,英飞凌凭借在汽车和高压组件领域的丰富经验,提供了涵盖主逆变器、DC - DC 转换器、车载充电器等关键部件的半导体产品。其产品具有高效率、高功率密度等优势,且包含多种模块、离散器件、传感器及控制器等,旨在推动电动汽车行业发展,助力实现可持续交通。

快速电动汽车充电全面解决方案,快速电动汽车充电设计
本文是英飞凌关于快速电动汽车充电设计的综合解决方案指南。随着电动汽车增多,对快速充电的需求增长。文中指出设计 DC 电动汽车充电器面临提升功率、功率密度、效率及降低成本等挑战。英飞凌提供涵盖功率半导体、控制器、驱动器及安全认证等产品,如 CoolMOS™、CoolSiC™ 等,并推荐了适用于 AC - DC、DC - DC 等环节的具体产品,助力实现高效充电系统设计。

产品简报
AURIXTM TC2xx产品概述
本文档是英飞凌 AURIX™ TC2xx 产品概述。介绍了其基于 TriCore 架构,具备多种核心配置与丰富功能,如不同的内存、外设接口等。在汽车领域应用广泛,涵盖动力系统、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方面,满足各场景需求。具有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特性,符合相关标准。还提及了开发工具、参考设计及优势对比等内容,为产品应用提供全面支持。

应用文档
FuSa 概览-发行说明
本文档是英飞凌的《FuSa 概览 - 发行说明》,旨在为不熟悉在功能安全领域使用英飞凌产品的用户提供指导。受众包括功能安全工程师和应用工程师等。文档分为理论、应用和软件三个部分,介绍了功能安全相关术语、AURIX™ TC3xx 在电动助力转向、逆变器、HV - LV DC - DC 转换器等应用中的功能安全方面,还包含术语表、修订历史等内容。

FuSa 概览-功能安全简介
本文是英飞凌的《FuSa 概览 - 功能安全简介》,面向评估其微控制器等芯片的人员。文中介绍了功能安全的基本概念,包括其定义、系统与随机故障分类、ISO 26262 和 IEC 61508 标准对比、汽车安全元件(SEooC)、故障相关时间及保护措施等内容。还涵盖了术语表、修订历史等,为用户在功能安全领域使用英飞凌产品提供指导,但仅供培训,非开发蓝图。

SPU 输入和输出 DMATriCore™ TC3xx AURIX™系列
本文介绍了 TriCore™ TC3xx AURIX™系列的 SPU 输入和输出 DMA。第二代 AURIX™集成高性能 SPU,其输入 DMA 可从 ADC 接口或雷达内存获取数据,通过配置循环偏移和重复值来处理数据,同时阐述了不同 FFT 阶段的设置及限制;输出 DMA 有八个独立通道,数据宽度 256 位,可配置基地址存储结果,为雷达信号处理提供数据传输支持。

A/D转换器供应和PCB设计指南奥瑞斯™三核™32位应用说明
本文是英飞凌关于 A/D 转换器供应和 PCB 设计指南的应用说明。针对 AURIX™ 32 位微控制器,阐述了其 A/D 转换器在模拟电源电压、参考电源电压、模拟输入的滤波器计算方法,并给出计算示例。还提供了 PCB 设计准则,包括接地层、元件布局、电源供应、信号走线和时钟生成等方面,旨在指导设计人员优化电路设计,降低噪声,确保 A/D 转换精度。

EMC和系统-ESD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
本文是英飞凌科技公司的关于电路板布局的电磁兼容性(EMC)和系统静电放电(ESD)设计指南。涵盖 PCB 设计考虑因素,如电源、信号布线,介绍了去耦元件选择等设计措施,还包括系统级 ESD 保护及相关布局设计准则,对微控制器特殊引脚处理给出建议,并提及模拟工具与技术辅助设计,旨在为使用英飞凌微控制器等组件设计 EMC 优化电路板提供指导。

TC2xx 硬件设计指南TriCore™ AURIX™32位微控制器
本文是英飞凌 TC2xx 硬件设计指南,针对 AURIX™ 32 位微控制器。介绍了其硬件特性与设计准则,涵盖单/双电源方案、引脚配置(包括供电、调试等引脚)、电路板设计(如层叠选择、元件布局、滤波去耦)及 EVR 设置等内容。为工程师提供了从电源到引脚连接、从布局到去耦电容配置等全方位的设计指导,助其实现 TC2xx 微控制器的高效硬件设计。

8/16/32位晶体振荡器基础AP56002
本文是英飞凌科技公司关于 8/16/32 位晶体振荡器的应用笔记。主要介绍了晶体振荡器的相关知识,包括振荡器反相器、电路组成(晶体、负载电容、电阻等),阐述了振荡器启动时间、驱动电平的计算与测量方法,还讲述了启动和振荡可靠性的测试方法及故障排除,最后给出了振荡器电路布局建议,旨在帮助用户正确选择石英晶体及设计振荡器电路。

8/16/32位A/D 转换器模拟部分的指南模拟部分
本文是英飞凌关于 8/16/32 位 A/D 转换器模拟部分的指南。介绍了其转换特性与误差定义,包括偏移、增益、微分非线性、积分非线性和总未调整误差等。阐述了转换原理及校准机制,如复位校准、正常校准和干扰滤波。还详细说明了模拟输入电路和参考电压电路计算方法,以及过载和泄漏电流的影响,并提供了 PCB 设计考虑因素,助力工程师优化电路设计。

MTV简介多核调试解决方案(MCDS)跟踪查看器
本文介绍了英飞凌的 MTV(MCDS 跟踪查看器)工具。它是分析和调试实时系统的有力工具,主要面向首次使用者。文中详述了其安装、启动步骤及跟踪表内容,还以中断内数据跟踪为例,涵盖了跟踪设置(如缓冲、观察点设置)及常见错误解决办法等内容,助力用户掌握该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有效进行系统调试。

产品应用
应用简介英飞凌的多旋翼全系统解决方案
本文介绍了英飞凌针对多旋翼的全系统解决方案。其产品组合丰富,涵盖 iMOTION™ IC、OptiMOS™ 等多种关键产品,可满足如能源法规、小型化等市场趋势需求。提供多类应用套件,具有认证、精准控制、避障等优势,还介绍了多旋翼各部分(如动力、电池管理等)的具体组件,为多旋翼开发提供一站式、高性能且经济的解决方案。

白皮书
释放AURIXT在性能基准测试中的力量TriCore™ Drystone和 CoreMark结果
本文聚焦英飞凌 TriCore™ 架构在 Dhrystone 和 CoreMark 性能基准测试中的表现。介绍了这两种基准测试的起源与特点,在 TriCore™ 上进行测试时采用 GCC 9.4.0 编译器及不同规则,展示了 AURIX™ TC3x 和 TC4x 系列的测试结果。同时指出这些基准测试存在如编译器影响、代码规模局限等问题,建议仅作初步性能参考,还应结合应用基准测试。

现代车辆的安全设计--包括EV/HEV集成硬件方法带来了显著的好处
本文探讨现代车辆(包括 EV/HEV)的安全设计。汽车行业变革中,安全至关重要,由 IEC61508 和 ISO26262 等标准规范。以 EPS 和传动系统逆变器为例,详述其功能安全目标(如 EPS 的无意外转向等)及实现方式,涉及 AURIX™ 微控制器、门驱动器、安全电源等组件。AURIX 安全概念涵盖硬件设计、文档提供和软件测试等,强调单源供应优势,为车辆安全设计提供指导。

更多产品信息
MCU AURIX™-设计登记表
本文档是英飞凌的 MCU AURIX™ 设计登记表,用于申请 PDH 设计注册。使用者需填写包括英飞凌 PDH_DR 编号、客户信息(如名称、地址、联系人等)、项目信息(终端客户、分销商、项目名称等)、产品应用、年产量等必填项,部分可选信息如设备、价格等也可填写。填好后发送至指定邮箱获取确认及编号,助力英飞凌对相关设计项目进行有效管理与跟踪。

更多技术信息
客户myICP使用指南如何获取机密AURIX文档
本文是英飞凌客户 myICP 使用指南,介绍获取机密 AURIX 文档的流程。首先需在 www.infineon.com 注册 myInfineon 账号,激活后发邮件至 AURIX@infineon.com 申请成为推广用户,按邮件指示操作并在“My Profile”页面输入手机号。获批后可通过登录 myInfineon 账户,点击“My Dashboard”和“Enter Collaboration Platform”进入 MyICP 查找文档,进入时需用系统生成的 OTP 验证。

文章
新闻与科技无线充电消除了家中电缆的困扰
本文介绍了无线充电技术,其能消除家中充电线缆困扰。市场增长迅速,主要有电感式和共振式两种技术,Qi 是电感式主流,共振式在多设备充电等方面有优势。英飞凌提供包括 MOSFET 等关键组件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其参考设计涵盖硬件、物料清单等,软件架构灵活可升级,产品组合丰富,能满足多种设备充电需求,推动无线充电市场发展。

勘误表
AURIXTM TC22x/TC21x错误板
本文档是英飞凌 AURIX™ TC22x/TC21x 的勘误表,详细列出了芯片在功能、参数和应用方面的偏差及解决方法。功能偏差涵盖 ADC、DMA、GTM 等多个模块的多种问题,如 ADC 转换结果误差、DMA 传输异常等,并提供相应解决措施;参数偏差涉及增益误差、功耗测试等参数的实际情况与文档不符之处;应用提示针对各模块使用中的问题给出建议,帮助工程师规避风险,确保芯片正确应用。

AURIXTM TC23x错误板
本文档是英飞凌 AURIX™ TC23x 的勘误表,详细列出芯片在功能、参数和应用方面的偏差及解决方法。功能偏差涵盖 ADC、DMA、GTM 等多个模块的多种问题,并提供相应解决措施;参数偏差涉及增益误差、功耗测试等参数的实际情况与文档不符之处;应用提示针对各模块使用中的问题给出建议,帮助工程师规避风险,确保芯片正确应用。

AURIXTM TC23x错误板标记/台阶:ES-AC、AC
本文是英飞凌 AURIX™ TC23x 的勘误表,详细列出芯片在功能、参数和应用方面的偏差及解决方法。功能偏差涵盖 ADC、DMA、GTM 等多个模块的多种问题,并提供相应解决措施;参数偏差涉及增益误差、功耗测试等参数的实际情况与文档不符之处;应用提示针对各模块使用中的问题给出建议,帮助工程师规避风险,确保芯片正确应用。

AURIXTM TC26x错误板标记/步骤:ES-BC,BC
这是英飞凌 AURIX™ TC26x 的勘误表,用于说明该芯片与当前用户文档的偏差。它涵盖功能偏差、参数偏差和应用提示三部分。功能偏差包含 ADC、ASCLIN 等众多模块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参数偏差涉及 ADC 增益误差等参数异常;应用提示针对各模块使用给出建议。此勘误表有助于工程师了解芯片问题,采取相应措施,确保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AURIXTM TC27x错误板标记/步进:ES-DC,DC
这是英飞凌 AURIX™ TC27x 的勘误表,用于说明该芯片与用户文档的偏差。涵盖功能偏差、参数偏差和应用提示三部分。功能偏差涉及 ADC、DMA、GTM 等众多模块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参数偏差包含 ADC 参考引脚漏电等参数异常;应用提示针对各模块使用给出建议,如 ADC 转换设置、ASCLIN 模式配置等,帮助工程师规避风险,确保芯片正确应用。

AURIXTM TC29x错误板标记/步骤:ES-BC,BC
英飞凌 AURIX™ TC29x 勘误表详细列出芯片与用户文档的偏差。涵盖功能偏差,如 ADC 转换、ASCLIN 模块等多方面问题及解决方法;参数偏差涉及 ADC 参考引脚等参数异常;应用提示针对各模块使用给出建议。此勘误表有助于工程师了解芯片问题,采取相应措施,确保芯片在硬件设计、软件开发中的正确应用,对提升产品可靠性至关重要。

产品简报
AURIX™ TC2xx安全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 AURIX™ TC2xx 的安全特性。涵盖安全标准合规性,如符合 SHE v1.1 等,介绍了不同系列芯片的安全模块情况,重点讲解了 HSM 的性能、功能,包括硬件加速器、存储区域、随机数生成等。还提及软件架构及驱动,如 SHE + 驱动的功能、与 TriCore 的通信等,展示了其在汽车等领域多种应用场景下保障安全的能力。

AURIX™ TC2xx 功能安全
本文围绕 AURIX™ TC2xx 功能安全展开。介绍其锁步架构等多种安全设计理念,与 IEC61508 等安全标准紧密相关。硬件方面,具备锁步核、多种 ECC 纠错、冗余外设等安全措施;软件层面有相应测试与监控功能,且提供 SafeTlib 库。AURIX™ 遵循 ISO26262 开发与文档记录,为汽车和工业安全应用提供有力支持,降低客户实现安全功能的难度。

英飞凌AURIXTM微控制器智能解决方案,适用于汽车和非公路应用
本文介绍了英飞凌 AURIX™ 微控制器。其 TriCore 处理器融合 RISC、MCU 和 DSP 功能,适用于汽车和工业等领域。AURIX™ 具有质量与业务连续性优势,产品系列可扩展,涵盖从低端到高端应用,满足不同性能、安全和安全需求。提供丰富软件支持和工具生态系统,且符合多项安全标准,在功能安全、安全保障、温度适应性等方面表现卓越。

英飞凌奥瑞克™微控制器:工业应用的智能解决方案
英飞凌 AURIX™ 微控制器为工业应用提供智能方案。其 TriCore 处理器融合多种功能,产品系列涵盖从低端到高端,可满足不同性能、安全和安全需求。具备可扩展性、丰富的软件支持与工具生态,符合多项安全标准。在功能安全上有硬件措施保障,安全方面符合 Evita 标准,且有极端温度适用的优势,能助力工业领域实现可靠高效的应用。

AURIX™-奥索尔MCAL驱动程序
本文围绕 AURIX™ - Autosar MCAL 驱动程序展开。对比了 AURIX TC2xx 与 TC3xx 的功能增强,如 AUTOSAR 版本、MCAL 驱动包等方面的差异。TC3xx 的生产性驱动有 ASIL B 或 QM 功能声明,依 ASIL D 流程开发且部分模块有新特性。还介绍了其新的多核概念,支持多达 6 核,可按资源粒度分配 MCAL 实例,带来多应用分离等优势。

英飞凌AURIXTM微控制器为商用、工程、农用车辆 (CAV) &交通运输领域提供智能解决方案
英飞凌 AURIX™ 微控制器为商用、工程、农用车辆(CAV)及交通运输领域提供智能方案。其 TriCore 处理器融合多种功能,产品系列可扩展,具备高集成度、安全与安全特性,支持多种应用。拥有丰富生态,包括工具链、开发套件等。在功能安全、安全保障、温度适应性等方面表现出色,能满足不同场景需求,助力行业发展。

奥瑞斯TMTC2xx文档
本文档围绕 AURIX™ TC2xx 展开,主要介绍了其相关技术文档。包括用户手册,涵盖系统架构、外设等内容,是编程主要参考;数据手册,提供硬件设计所需的设备细节等信息;数据手册附录,列出所有可订购设备;TriCore™ 核心架构文档,描述核心架构与指令集;勘误表,说明设备与现有文档的偏差。这些文档为 AURIX™ TC2xx 的使用和开发提供重要支持。

32 位TriCore™ AURIX™ – TC2xx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32 位TriCore™ AURIX™ – TC2xx资源合集-1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32 位TriCore™ AURIX™ – TC2xx资源合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