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ADC部分描述中的Rain是一个什么参数?

楼主(2025-01-21):
AD, ADC, AI, dc
表 4-35 fADC=15MHz(1)时的最大 Rain,这个电阻是什么参数?

网友A:
表没有看到

网友B:
麻烦楼主把表附录一下

网友C(2025-04-10):
在ADC(模数转换器)的描述中,"Rain" 通常指的是 输入阻抗输入阻抗是ADC输入端口对输入信号的阻抗特性,影响信号采集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D:
高输入阻抗减少信号衰减,确保信号完整传输到ADC。

网友E:
其实低输入阻抗可能导致信号衰减,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F:
一般来说,高输入阻抗减少对信号源的负载效应,避免信号源性能下降。

网友G:
我觉得低输入阻抗可能对信号源造成较大负载,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H:
这么理解,高输入阻抗更容易受到噪声和干扰影响,需采取屏蔽和滤波措施。低输入阻抗对噪声和干扰的敏感性较低。

网友I:
SAR ADC,输入阻抗通常在几百千欧到几兆欧。Sigma-Delta ADC,输入阻抗较高,通常在几兆欧以上。

网友J:
在信号源和ADC之间使用缓冲放大器(如运算放大器),减少信号衰减和负载效应。

网友K:
建议使用低通滤波器减少高频噪声。采取屏蔽措施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L:
一般是根据信号源输出阻抗选择输入阻抗合适的ADC,确保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