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按下外部触发按钮时没有反应,无法从停机模式恢复。

楼主(2025-01-22):
STM32F410 在进入停机模式后,外部中断没有成功唤醒 MCU。
MCU 在按下外部触发按钮时没有反应,无法从停机模式恢复。

网友A: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B:
确保外部中断源已经正确配置并启用。可以通过配置相关的寄存器来使能外部中断

网友C:
中断优先级或中断使能配置错误,检查中断优先级和中断使能配置,确保没有禁用外部中断或配置不当

网友D:
外部中断触发方式配置错误也会这样,根据外部触发按钮的特性(如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触发),正确配置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

网友E:
外设未正确关闭,在进入停机模式前,需要确保不必要的外设都已被关闭。如果某些外设(如USARTSPI等)仍然保持启用状态,它们可能会阻止系统进入停机模式或影响外部中断的唤醒功能

网友F:
STM32F410支持多种时钟源,包括外部晶振、内部高速时钟、内部低速时钟等。进入停机模式时,时钟源的配置需要兼容低功耗模式的要求。使用适合低功耗的时钟源(如LSILSE),并关闭不必要的外部时钟

网友G:
调试接口未禁用,如果调试器连接到目标芯片,并且调试接口(如SWD)被启用,那么它可能会阻止微控制器进入停机模式

网友H:
如果看门狗(IWDGWWDG)在没有正确配置的情况下启用,它可能会在系统进入停机模式之前触发复位,从而阻止系统进入停机模式或影响外部中断的唤醒功能

网友I:
缺少进入停机模式的必要命令或配置顺序不当,在进入停机模式之前,需要通过正确的寄存器配置来告知系统进入低功耗状态。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命令,或者配置顺序不当,STM32F410可能无法进入停机模式

网友J:
建议检查一下EXTI中断的配置,停机模式下只能使用某些引脚作为唤醒源。

网友K:
STM32进入停机模式后,时钟和大部分外设都会关闭,确认是否启用了正确的唤醒引脚。

网友L:
楼主有没有使能PWR模块和中断?如果PWR时钟没打开,中断可能根本没生效。

网友M:
我踩过这个坑,最后发现是没有设置HAL_PWR_EnableWakeUpPin()导致唤醒失败。

网友N:
建议确认NVIC中断优先级是否正确配置,否则即使按下按钮也可能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O:
STM32停机模式通常需要设置EXTI的中断触发边沿,建议选择下降沿或者上升沿检测。

网友P:
我之前也遇到过,最后加了GPIO防抖电路才解决,可能是信号不稳定导致。

网友Q:
楼主可以检查下停机模式是否确实退出了,通过读取复位标志位来确认。

网友R:
如果使用HAL库,可以看看是否调用了HAL_PWR_EnterSTOPMode()而非Standby模式的函数。

网友S:
也可以尝试调试时在按钮按下后读取EXTI的中断挂起标志,确认是否触发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