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SB 外设未正确连接或识别

楼主(2025-01-22):
USB 外设未正确连接或识别
在进行模式切换时,如果外设没有正确连接,或者外设的协议不匹配,也会导致模式切换失败。

USB 外设无法被识别,无法与主机进行正常通信。

网友A:
换一根线试试

网友B:
检查USB设备的接口和计算机的USB端口,确保没有物理损坏、污垢或异物影响连接。可以使用干净的软布轻轻擦拭接口。

网友C:
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D:
枚举配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E:
若在切换过程中,未能正确配置控制寄存器或其他相关参数,可能会导致模式切换失败,导致外设无法识别或与主机通信。

网友F(2025-03-23):
你确认 USB 外设的引脚接法正确吗?特别是 D+ 和 D-,它们的连接不当会导致无法识别。

网友G:
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 STM32F2 的 USB 引脚,USB 外设需要配置为正确的复用模式。

网友H:
如果是 USB 设备模式,确保 USB VBUS 电压到位,很多外设需要供电才能进行识别。

网友I:
你用的是标准的 USB 外设,还是自定义协议的外设?协议不匹配也会导致无法识别。

网友J:
试试检查 USB 协议栈的初始化过程,看是不是有报错或者遗漏步骤。

网友K:
外设是否有硬件问题?可以尝试在另一个主机上连接看是否能被识别,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L:
STM32F2 的 USB 端口是否配置为设备模式(Device Mode),而不是主机模式(Host Mode)?

网友M:
你是否用过 STM32CubeMX 配置 USB?它有时生成的代码会有一些问题,手动检查一下配置。

网友N:
检查 USB 外设的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主机可能无法识别外设因为没有正确的驱动。

网友O:
有时候是 USB 通信速率不匹配导致问题,试试降低速率看看是否能正常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