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硬件引脚配置错误

楼主(2025-01-22):
硬件引脚配置错误
STM32F411 的 USB OTG 支持双向数据线(D+/D-)。如果引脚配置错误(如未正确配置为 USB 线的信号引脚,或者 D+/D- 的极性设置错误),也可能导致模式切换失败。

USB 通信不稳定或者无法切换模式。

网友A:
STM32F411 的 USB OTG 接口支持 双向数据线(D+ 和 D-)

网友B(2025-03-23):
你确认 USB D+ 和 D- 连接到正确的引脚了吗?F411 的 USB OTG FS 默认是 PA11/PA12。

网友C:
USB 引脚需要配置成 AF10 复用模式,并且要启用 USB_OTG_FS 时钟,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你用的是 USB 设备模式还是 Host 模式?Host 模式下需要上拉电阻或 VBUS 供电。

网友E:
如果 USB 识别不稳定,试试加个 1.5K 上拉电阻到 D+,确保设备模式下能被主机识别。

网友F:
ST 官方的 USB Device Library 你用了吗?CubeMX 生成的代码有时候需要手动调整。

网友G:
你的 USB 电缆和 PC 端口有问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换个 USB 线试试?

网友H:
如果是 USB 无法枚举,试试 usbcore.c 里加调试打印,看是哪一步失败了。

网友I:
D+ 和 D- 如果反接了,PC 可能根本检测不到设备,这个硬件接线需要仔细检查。

网友J:
试试用 STM32CubeMonitor 之类的工具看 USB 相关寄存器,看看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K:
如果是自定义 PCB,检查下 USB 的 ESD 保护电路,会不会影响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