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驱动程序和软件配置问题

楼主(2025-01-22):
在 STM32F411 上,USB OTG 的主机模式和设备模式切换需要正确的驱动支持。

如果没有配置正确的 USB 驱动程序或没有正确处理中断、事件等,可能导致模式切换失败。

模式切换后无法识别外设,或者主机端无法发送或接收数据。

网友A:
模式切换失败的话,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忘了重新初始化 USB 外设?切换后需要重新配置哦。

网友B:
USB OTG 的中断很关键,中断优先级和处理逻辑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C:
模式切换后记得清除之前的状态标志位,不然可能导致外设识别失败。

网友D:
我之前踩过坑,发现是驱动里没正确配置 USB 引脚的模式,改成复用功能就好了。

网友E:
如果是设备模式,看看描述符和端点配置有没有问题,主机模式可以用调试工具看看握手包。

网友F:
楼主试过强制复位 USB 外设然后再切换模式吗?有时候复位一下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G:
模式切换后还要处理相关事件,比如 USB 的连接和断开状态,漏了事件可能会卡住。

网友H:
建议检查一下 USB 的 VBUS 电压检测有没有正常工作,这会影响主机模式的功能。

网友I:
我用 STM32F4 的时候,发现 USB OTG 的时钟设置非常关键,时钟源对不上会出问题。

网友J:
如果实在搞不定,可以试试用 ST 提供的 HAL 库或者 USB 中间件,自己写太容易踩坑了。

网友K: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