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通过设置 OTG_FS_GUSBCFG 控制寄存器中的相关位来启用主机模式。

楼主(2025-01-23):
在 STM32F411 上,USB OTG 控制器通过 OTG_FS 外设进行模式切换。确保配置了正确的寄存器,并根据 USB 设备的状态选择适当的模式。

主机模式配置:如果 STM32F411 需要作为主机与外设通信,首先应启用主机模式。可以通过设置 OTG_FS_GUSBCFG 控制寄存器中的相关位来启用主机模式。

c
复制
编辑
USB_OTG_FS->GUSBCFG |= USB_OTG_GUSBCFG_PHYSEL;  // 选择合适的 USB PHY
USB_OTG_FS->GUSBCFG |= USB_OTG_GUSBCFG_FDMOD;    // 设置为主机模式
设备模式配置:在设备模式下,需要设置 USB_OTG_FS->GUSBCFG 寄存器的相应位来启用设备模式。

c
复制
编辑
USB_OTG_FS->GUSBCFG &= ~USB_OTG_GUSBCFG_FDMOD;  // 设置为设备模式

网友A:
这个配置很实用,刚好我最近在研究 STM32 的 USB 模式切换!

网友B:
设置主机模式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时序问题?

网友C:
能不能再讲讲设备模式下怎么处理中断事件?

网友D:
OTG 的 PHY 选择需要额外配置外部硬件吗?

网友E:
感觉 USB OTG 配置有点复杂,有没有推荐的调试方法?

网友F:
我用 F411 做 USB Host 的时候遇到过数据传输不稳定的问题,求解!

网友G:
这个寄存器配置看着有点抽象,能不能提供个完整的例子?

网友H:
主机模式下,支持 USB Hub 的连接吗?

网友I:
我之前只用过 USB 设备模式,OTG 的切换是不是需要固件动态修改?

网友J:
F411 的 USB Host 支持哪些协议?比如 HID 或 M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