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 CRC32校验(附软件CRC32校验)

楼主(2025-01-22):
首先上硬件CRC32校验,测试平台为HC32F4A0,只使用了CRC32校验,由于CRC16校验种类繁多,意义不大,CRC32校验支持一次校验所有数据,以及分段校验(这个很重要),单片机中由于内存不够大,校验的时候需要分段进行校验,以降低内存消耗;

/*************************************************************************************************************
* 文件名                :        hc32f4a0_crc.c
* 功能                        :        HC32F4A0 CRC驱动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详细                        :        支持crc32校验
*************************************************************************************************************/
#include "hc32f4a0.h"
#include "hc32f4a0_map.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hc32f4a0_crc.h"

/*************************************************************************************************************************
* 函数                        :        void HC32CRC_PowerUp(void)
* 功能                        :        HC32硬件CRC上电
* 参数                        :        无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说明                        :         使用前必须先上电,初始化时钟,使能CRC
*************************************************************************************************************************/
void HC32CRC_PowerUp(void)
{
        SYS_DeviceClockEnable(DEV_CRC, TRUE);        //使能时钟
}

/*************************************************************************************************************************
* 函数                        :        void HC32CRC_PowerDown(void)
* 功能                        :        HC32硬件CRC掉电
* 参数                        :        无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说明                        :         掉电后将不能使用CRC
*************************************************************************************************************************/
void HC32CRC_PowerDown(void)
{
        SYS_DeviceClockEnable(DEV_CRC, FALSE);        //关闭时钟
}

/*************************************************************************************************************************
* 函数                        :        u32 HC32CRC_CRC32_Check(u8 *pData, u32 DataSize)
* 功能                        :        HC32硬件CRC32校验(一次校验完所有)
* 参数                        :        pData:待校验数据;DataSize:数据大小
* 返回                        :        校验结果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说明                        :         必须先上电
*************************************************************************************************************************/
u32 HC32CRC_CRC32_Check(u8 *pData, u32 DataSize)
{
        vu8 *pDAT_Reg;

        if(pData == NULL || DataSize == 0) return 0;
        CRC->CR |= BIT0;;        //选择crc32
        CRC->RESTLT = 0xFFFFFFFF;        //写入初值
        pDAT_Reg = (vu8*)CRC->DAT;

        while(DataSize --)
        {
                *pDAT_Reg = *pData ++;
        }

        return CRC->RESTLT;
}

/*************************************************************************************************************************
* 函数                        :        void HC32CRC_CRC32_Start(HC32CRC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HC32硬件CRC32分段校验开始
* 参数                        :        pHandle:句柄
* 返回                        :        校验结果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说明                        :         必须先上电
*************************************************************************************************************************/
void HC32CRC_CRC32_Start(HC32CRC_HANDLE *pHandle)
{
        pHandle->uCRCValue = 0xFFFFFFFF;
}

/*************************************************************************************************************************
* 函数                        :        u32 HC32CRC_CRC32_ContinueCheck(HC32CRC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 功能                        :        HC32硬件CRC32继续校验(分段)
* 参数                        :        pHandle:句柄;pData:待校验数据;DataSize:数据大小
* 返回                        :        校验结果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说明                        :         必须先上电,并 HC32CRC_CRC32_Start()
*************************************************************************************************************************/
u32 HC32CRC_CRC32_ContinueCheck(HC32CRC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
        vu8 *pDAT_Reg;

        if(pData == NULL || DataSize == 0) return 0;
        CRC->CR |= BIT0;                                        //选择crc32
        if(pHandle->uCRCValue == 0xFFFFFFFF)
        {
                CRC->RESTLT = pHandle->uCRCValue;        //写入初值
        }
        else
        {
                CRC->RESTLT = pHandle->uCRCValue ^ 0xFFFFFFFF;        //中间值在输出的时候进行了异或,此处进行还原
        }

        pDAT_Reg = (vu8*)CRC->DAT;

        while(DataSize --)
        {
                *pDAT_Reg = *pData ++;
        }

        pHandle->uCRCValue = CRC->RESTLT;
        return pHandle->uCRCValue;
}

/*************************************************************************************************************
* 文件名                :        hc32f4a0_crc.h
* 功能                        :        HC32F4A0 CRC驱动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详细                        :
*************************************************************************************************************/
#ifndef _HC32F4A0_CRC_H_
#define _HC32F4A0_CRC_H_
#include "hc32f4a0_system.h"

void HC32CRC_PowerUp(void);                //HC32硬件CRC上电
void HC32CRC_PowerDown(void);        //HC32硬件CRC掉电
u32 HC32CRC_CRC32_Check(u8 *pData, u32 DataSize);//HC32硬件CRC32校验(一次校验完所有)

//硬件CRC校验句柄
typedef struct
{
        u32 uCRCValue;        //初值与中间过程值
}HC32CRC_HANDLE;
void HC32CRC_CRC32_Start(HC32CRC_HANDLE *pHandle);//HC32硬件CRC32分段校验开始
u32 HC32CRC_CRC32_ContinueCheck(HC32CRC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HC32硬件CRC32继续校验(分段)

#endif //_HC32F4A0_CRC_H_

下面是软件CRC32校验,同样支持一次校验与分段校验,代码来自互联网,通过查表方式,浪费1KB flash空间,效率极高,你也可以找到直接计算的crc32,不通过查表方式,可以降低flash消耗,但是效率降低;

/*************************************************************************************************************
* 文件名                :        CRC32.c
* 功能                        :        软件CRC32校验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22-02-1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5
* 详细                        :        支持一次性校验,与逐步分包校验
*************************************************************************************************************/
#include "CRC32.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CRC32_INIT  0xffffffff
#define CRC32_XOROT 0xffffffff

static const u32 scg_CRC32_Table[256] =
{
   0x00000000, 0x77073096, 0xEE0E612C, 0x990951BA,
   0x076DC419, 0x706AF48F, 0xE963A535, 0x9E6495A3,
   0x0EDB8832, 0x79DCB8A4, 0xE0D5E91E, 0x97D2D988,
   0x09B64C2B, 0x7EB17CBD, 0xE7B82D07, 0x90BF1D91,
   0x1DB71064, 0x6AB020F2, 0xF3B97148, 0x84BE41DE,
   0x1ADAD47D, 0x6DDDE4EB, 0xF4D4B551, 0x83D385C7,
   0x136C9856, 0x646BA8C0, 0xFD62F97A, 0x8A65C9EC,
   0x14015C4F, 0x63066CD9, 0xFA0F3D63, 0x8D080DF5,
   0x3B6E20C8, 0x4C69105E, 0xD56041E4, 0xA2677172,
   0x3C03E4D1, 0x4B04D447, 0xD20D85FD, 0xA50AB56B,
   0x35B5A8FA, 0x42B2986C, 0xDBBBC9D6, 0xACBCF940,
   0x32D86CE3, 0x45DF5C75, 0xDCD60DCF, 0xABD13D59,
   0x26D930AC, 0x51DE003A, 0xC8D75180, 0xBFD06116,
   0x21B4F4B5, 0x56B3C423, 0xCFBA9599, 0xB8BDA50F,
   0x2802B89E, 0x5F058808, 0xC60CD9B2, 0xB10BE924,
   0x2F6F7C87, 0x58684C11, 0xC1611DAB, 0xB6662D3D,
   0x76DC4190, 0x01DB7106, 0x98D220BC, 0xEFD5102A,
   0x71B18589, 0x06B6B51F, 0x9FBFE4A5, 0xE8B8D433,
   0x7807C9A2, 0x0F00F934, 0x9609A88E, 0xE10E9818,
   0x7F6A0DBB, 0x086D3D2D, 0x91646C97, 0xE6635C01,
   0x6B6B51F4, 0x1C6C6162, 0x856530D8, 0xF262004E,
   0x6C0695ED, 0x1B01A57B, 0x8208F4C1, 0xF50FC457,
   0x65B0D9C6, 0x12B7E950, 0x8BBEB8EA, 0xFCB9887C,
   0x62DD1DDF, 0x15DA2D49, 0x8CD37CF3, 0xFBD44C65,
   0x4DB26158, 0x3AB551CE, 0xA3BC0074, 0xD4BB30E2,
   0x4ADFA541, 0x3DD895D7, 0xA4D1C46D, 0xD3D6F4FB,
   0x4369E96A, 0x346ED9FC, 0xAD678846, 0xDA60B8D0,
   0x44042D73, 0x33031DE5, 0xAA0A4C5F, 0xDD0D7CC9,
   0x5005713C, 0x270241AA, 0xBE0B1010, 0xC90C2086,
   0x5768B525, 0x206F85B3, 0xB966D409, 0xCE61E49F,
   0x5EDEF90E, 0x29D9C998, 0xB0D09822, 0xC7D7A8B4,
   0x59B33D17, 0x2EB40D81, 0xB7BD5C3B, 0xC0BA6CAD,
   0xEDB88320, 0x9ABFB3B6, 0x03B6E20C, 0x74B1D29A,
   0xEAD54739, 0x9DD277AF, 0x04DB2615, 0x73DC1683,
   0xE3630B12, 0x94643B84, 0x0D6D6A3E, 0x7A6A5AA8,
   0xE40ECF0B, 0x9309FF9D, 0x0A00AE27, 0x7D079EB1,
   0xF00F9344, 0x8708A3D2, 0x1E01F268, 0x6906C2FE,
   0xF762575D, 0x806567CB, 0x196C3671, 0x6E6B06E7,
   0xFED41B76, 0x89D32BE0, 0x10DA7A5A, 0x67DD4ACC,
   0xF9B9DF6F, 0x8EBEEFF9, 0x17B7BE43, 0x60B08ED5,
   0xD6D6A3E8, 0xA1D1937E, 0x38D8C2C4, 0x4FDFF252,
   0xD1BB67F1, 0xA6BC5767, 0x3FB506DD, 0x48B2364B,
   0xD80D2BDA, 0xAF0A1B4C, 0x36034AF6, 0x41047A60,
   0xDF60EFC3, 0xA867DF55, 0x316E8EEF, 0x4669BE79,
   0xCB61B38C, 0xBC66831A, 0x256FD2A0, 0x5268E236,
   0xCC0C7795, 0xBB0B4703, 0x220216B9, 0x5505262F,
   0xC5BA3BBE, 0xB2BD0B28, 0x2BB45A92, 0x5CB36A04,
   0xC2D7FFA7, 0xB5D0CF31, 0x2CD99E8B, 0x5BDEAE1D,
   0x9B64C2B0, 0xEC63F226, 0x756AA39C, 0x026D930A,
   0x9C0906A9, 0xEB0E363F, 0x72076785, 0x05005713,
   0x95BF4A82, 0xE2B87A14, 0x7BB12BAE, 0x0CB61B38,
   0x92D28E9B, 0xE5D5BE0D, 0x7CDCEFB7, 0x0BDBDF21,
   0x86D3D2D4, 0xF1D4E242, 0x68DDB3F8, 0x1FDA836E,
   0x81BE16CD, 0xF6B9265B, 0x6FB077E1, 0x18B74777,
   0x88085AE6, 0xFF0F6A70, 0x66063BCA, 0x11010B5C,
   0x8F659EFF, 0xF862AE69, 0x616BFFD3, 0x166CCF45,
   0xA00AE278, 0xD70DD2EE, 0x4E048354, 0x3903B3C2,
   0xA7672661, 0xD06016F7, 0x4969474D, 0x3E6E77DB,
   0xAED16A4A, 0xD9D65ADC, 0x40DF0B66, 0x37D83BF0,
   0xA9BCAE53, 0xDEBB9EC5, 0x47B2CF7F, 0x30B5FFE9,
   0xBDBDF21C, 0xCABAC28A, 0x53B39330, 0x24B4A3A6,
   0xBAD03605, 0xCDD70693, 0x54DE5729, 0x23D967BF,
   0xB3667A2E, 0xC4614AB8, 0x5D681B02, 0x2A6F2B94,
   0xB40BBE37, 0xC30C8EA1, 0x5A05DF1B, 0x2D02EF8D
};

/*************************************************************************************************************************
* 函数                                :        u32 crc32_check(u8* pData, u32 DataSize)
* 功能                                :        crc32校验(一次性完成所有数据校验)
* 参数                                :        pData:待校验数据缓冲区;DataSize:待校验数据大小
* 返回                                :        校验结果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说明                                :
*************************************************************************************************************************/
u32 crc32_check(u8* pData, u32 DataSize)
{
        unsigned int uCRCValue;

        if (pData == NULL || DataSize == 0) return 0;
        /* init the start value */
        uCRCValue = CRC32_INIT;

        /* calculate CRC */
        while (DataSize--)
        {
                uCRCValue = scg_CRC32_Table[(uCRCValue ^ *pData++) & 0xFF] ^ (uCRCValue >> 8);
        }
        /* XOR the output value */
        return uCRCValue ^ CRC32_XOROT;
}

/*************************************************************************************************************************
* 函数                                :        void crc32_start(CRC32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crc32校验分段校验开始(初始化)
* 参数                                :        pHandle:CRC32句柄
* 返回                                :        校验结果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说明                                :
*************************************************************************************************************************/
void crc32_start(CRC32_HANDLE *pHandle)
{
        if (pHandle == NULL) return;
        /* init the start value */
        pHandle->uCRCValue = CRC32_INIT;
}

/*************************************************************************************************************************
* 函数                                :        u32 crc32_continue_check(CRC32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 功能                                :        crc32分段继续校验(分段校验)
* 参数                                :        pHandle:CRC32句柄;pData:待校验数据缓冲区;DataSize:待校验数据大小
* 返回                                :        校验结果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2-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6
* 说明                                :        开始时需要调用crc32_start()进行初始化
*************************************************************************************************************************/
u32 crc32_continue_check(CRC32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
        if (pHandle == NULL || pData == NULL || DataSize == 0) return 0;

        /* calculate CRC */
        while (DataSize--)
        {
                pHandle->uCRCValue = scg_CRC32_Table[(pHandle->uCRCValue ^ *pData++) & 0xFF] ^ (pHandle->uCRCValue >> 8);
        }
        /* XOR the output value */
        return pHandle->uCRCValue ^ CRC32_XOROT;
}

/*************************************************************************************************************
* 文件名                :        CRC32.h
* 功能                        :        软件CRC32校验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22-02-1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5
* 详细                        :        支持一次性校验,与逐步分包校验
*************************************************************************************************************/
#ifndef _CRC32_H_
#define _CRC32_H_
#include "typedef.h"

//CRC32校验句柄
typedef struct
{
        u32 uCRCValue;        //初值与中间过程值
}CRC32_HANDLE;

u32 crc32_check(u8* pData, u32 DataSize);                                                                        //crc32校验(一次性完成所有数据校验)
void crc32_start(CRC32_HANDLE* pHandle);                                                                        //crc32校验分段校验开始(初始化)
u32 crc32_continue_check(CRC32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crc32分段继续校验(分段校验)

#endif //_CRC32_H_

下面是软硬件CRC32的测试代码;

u8 buff[32];
        u8 i;
        u32 crc32;
        HC32CRC_HANDLE mHC32CRC_Handle;        //硬件CRC校验句柄
        CRC32_HANDLE mCRC32_Handle;                //软件CRC32校验句柄

        for(i = 0;i < 10;i ++)
        {
                buff = i;
        }

        crc32 = crc32_check(buff, 10);
        uart_printf("软件CRC32结果:0x%X\r\n", crc32);
        crc32_start(&mCRC32_Handle);                                                                                        //crc32校验分段校验开始(初始化)
        crc32 = crc32_continue_check(&mCRC32_Handle, &buff[0], 5);                                //crc32分段继续校验(分段校验)
        uart_printf("软件CRC32分段校验1结果:0x%X\r\n", crc32);
        crc32 = crc32_continue_check(&mCRC32_Handle, &buff[5], 5);                                //crc32分段继续校验(分段校验)
        uart_printf("软件CRC32分段校验2结果:0x%X\r\n", crc32);

        HC32CRC_PowerUp();                //HC32硬件CRC上电
        crc32 = HC32CRC_CRC32_Check(buff, 10);//HC32硬件CRC32校验(一次校验完所有)
        uart_printf("硬件CRC32结果:0x%X\r\n", crc32);

        //硬件CRC分段校验
        HC32CRC_CRC32_Start(&mHC32CRC_Handle);//HC32硬件CRC32分段校验开始
        crc32 = HC32CRC_CRC32_ContinueCheck(&mHC32CRC_Handle, &buff[0], 5);//HC32硬件CRC32继续校验(分段)
        uart_printf("硬件CRC32分段校验1结果:0x%X\r\n", crc32);
        crc32 = HC32CRC_CRC32_ContinueCheck(&mHC32CRC_Handle, &buff[5], 5);//HC32硬件CRC32继续校验(分段)
        uart_printf("硬件CRC32分段校验2结果:0x%X\r\n", crc32);

测试结果

对比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p1300/article/details/122961170

网友A: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B:
单片机中内存不够大

网友C:
分段校验很重要

网友D(2025-02-27):
,校验的时候需要分段进行校验,以降低内存消耗;

网友E:
查表出来的校验

网友F:
在程序中什么时候需要使用CRC?

网友G:
一般都是用到的是CRC16校验,这种32CRC校验一般用在哪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