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MCU优选 第6期:“芯”发现!STM32 Nucleo-64 测评笔记合集

楼主(2025-01-22):
*阅读说明:以下仅做简要总结展示,排名不分先后。详细测评过程描述、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测评一:
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开发板拿到手里后的第一步,一定是建立开发环境和测试GPIO口。不过这一次没有使用传统的GPIO_Toggle工程测试,而是使用的GPIO_EXTI工程,兼顾输入输出操作。IDE使用的是CubeIDE。最近在使用KeilIDE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无法通过定义查找函数的声明、定义点,导致读代码的时候非常吃力。现在更喜欢使用Eclipse这样的开发环境。当然Eclipse在导入工程的时候,也经常会犯一个毛病,就是以拷贝模式导入工程的时候,会引起和工程路径上的参考有关的问题,所以我都是尽可能使用非拷贝模式导入。

本次测试使用CubeIDE作为开发工具,根据STM32H533开发板的电路图及它本身的特点,使用PB6、PB7作为第一组I3C设备,PC6、PC7作为第二组I3C设备。

整体测试逻辑为:
(1)在主程序中,循环计数一个变量,并在OLED上显示计数结果。
(2)在用户按钮中断中,第一次按下后,建立标志
(3)在主程序中检测到这个标志,延时5秒后,进入睡眠模式
(4)进入睡眠模式时,关闭Sistick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保留用户按钮中断(为了唤醒用)
(5)在第二次用户按钮中断时,自动退出睡眠模式,启动Sistick和sing时期中断,在主程序中继续计数并显示。

  • 测评二:

在STM32 NUCLEO-H533RE开发板上通过外部中断控制LED翻转的功能,我们将遵循上述的软件配置步骤,并结合具体的代码示例来说明如何操作。这里假设我们使用一个外部按钮连接到某个GPIO引脚作为中断源,而LED连接到另一个GPIO引脚。

以下是一个基于STM32CubeMX和MDK-ARM(Keil uVision 5.38a)的详细步骤,用于配置串口2(USART2)并使用PA3和PA4作为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同时实现printf重定向到串口输出。

在进行基于STM32 NUCLEO-H533RE开发板的ADC(模数转换器)调试时,使用MDK-ARM(Keil uVision 5.38a)作为编译软件和板载的ST-linkV3作为调试器是一个常见的选择。
我将详细指导你如何通过STM32CubeMX配置ADC1,并使用PA1引脚进行ADC采样的基本步骤。

本次测试的主要硬件为STM32H533微控制器,结合使用了一个精度适中的万用表进行功耗测量。

  • 测评三:

由于此版本的ST-Link支持了虚拟串口,然后我们的板子也是接入了一个串口与之通信,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调试usb直接接入到单片机的串口输出。

ST目前来说硬件I2C使用来说没啥问题,所以我们外接传感器可以直接测试他功能。

此款开发板为LQFP 64脚封装,RGB屏幕肯定点不了,我们选择SPI屏幕。
SPI主要就是其速度上的限制了,不过我们现在SPI速度还是很快的。

屏幕有了我们可以移植一款GUI。我先选择了LVGL,因为用的稍微多一点方便移植。

  • 测评四:

最初是打算外接一个旋钮开关进行模拟量的采集ADC即模拟数字转换,是将模拟电压量转换为数字量的一种手段,如下图所示为STM32F407单个ADC的结构框图 (注释1),其主要包括5个部分,分别为  ADC电源引脚、 ADC输入引脚、 ADC触发源、 ADC转换规则和  ADC中断触发等。

首先还是按照一般的 流程,用cube mx进行代码的生成:
选择相关芯片,进行相关时钟的配置,然后在定时器的通道,并使能相关的引脚,使其产生pwm信号。

  • 测评五:

H533包含一个AES加密外设,可以加速加密应用的执行速度,这两天学习一下该模块用法并进行加密速度测试。
为测试性能,另外使用mbedtls的软件加密作为对比。该测试使用 AES-ECB模式进行加密解密,KEY长度为128位,测试数据长度512字节。

H533的数据安全外设很是丰富,今天测试一下HASH校验外设的性能。
校验模式配置为SHA-256,为测试硬件性能,同时使用mbedtls的sha-256校验算法做对比。

  • 测评六:
默认情况下,微控制器(MCU)在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后处于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微控制器会执行程序代码,并提供时钟给CPU,使其能够正常工作。

主要实现了通过 HAL LPTIM API 利用 LSE 作为计数器时钟来配置和使用 LPTIM 外设生成 PWM 信号,并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 测评七:
通过串口通信指令控制点灯实验&按钮切换。

本文主要关注如何进入Standby mode及退出。

详细BSP制作过程。

STM32H533有三种低功耗模式:休眠、停止、待机模式。

利用TIM编码器接口可以直接驱动EC11编码器,简化个人编码量。

  • 测评八:

HMAC的核心思想是利用一个密钥(key)和消息(message)作为输入,通过哈希函数生成一个固定长度的输出(哈希值),以确保消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访问ST MCU论坛,可查看更多开源作品。

网友A:
这是哪个活动的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