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串口芯片ch340跟cp210x有啥区别啊?

楼主(2025-01-22):
ch340会更便宜点吧

网友A:
是啊,而且是国产的,驱动更好。

网友B:
性能参数

网友C:
应用场景与兼容性不同

网友D:
CH340通常具有较为亲民的价格优势,适合对成本有一定要求的用户。而CP210x则可能因型号和功能差异导致价格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可能略高于CH340。

网友E:
不知道,但大多数都是使用CH340

网友F:
这个咋说呢,其实就随便使用吧,都是接口芯片

网友G:
不知道STM32H7是否能接CH340呢?当个主机用

网友H:
其实CH340确实便宜

网友I:
我觉得都可以吧,这俩芯片

网友J:
好像CP210X更稳定一些

网友K:
这个一般就看功能,还有就是看性能,速率等等

网友L:
建议还是使用CH340,好像挺稳定的

网友M:
嗯,CH340现在好像才1快来钱吧

网友N:
用个MCU模拟串口也行,现在也简单了,资源也多了,不用拘泥于这种转接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