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LWIP网络PING不通问题

楼主(2025-01-22):
1、问题现象描述:
        在配置STM32 LWIP时,ping不通网络,但是并不影响客户端访问STM32配置的web服务器;就是除了无法PING通,网络一切都正常。

2、解决方法:
        (1)启用 ICMP 协议
    LWIP 默认可能未启用 ICMP 协议(ping 使用的是 ICMP 协议)。需要检查并确保 ICMP 功能已启用。在 lwipopts.h 文件中,确保以下配置已启用:

#define LWIP_ICMP               1  // 启用 ICMP 协议
#define LWIP_BROADCAST_PING     1  // 允许响应广播 Ping
#define LWIP_MULTICAST_PING     1  // 允许响应多播 Ping
        (2)硬件校验和卸载
        某些以太网控制器(如 STM32 的以太网外设)支持硬件校验和卸载功能,即在硬件层面自动计算和验证校验和。如果启用了硬件校验和卸载,同时又在软件层面启用了校验和生成和检查,可能会导致冲突。在软件中禁用校验和生成和检查:

#define CHECKSUM_GEN_IP        0
#define CHECKSUM_GEN_UDP       0
#define CHECKSUM_GEN_TCP       0
#define CHECKSUM_GEN_ICMP      0
#define CHECKSUM_CHECK_IP      0
#define CHECKSUM_CHECK_UDP     0
#define CHECKSUM_CHECK_TCP     0
#define CHECKSUM_CHECK_ICMP    0
        (3)扩大Freertos栈分配的内存
        扩大任务函数的栈内存,将原来的stack_size = 256 * 4 改为stack_size = 512* 4。

/* USER CODE END Variables */
/* Definitions for defaultTask */
osThreadId_t defaultTaskHandle;
const osThreadAttr_t defaultTask_attributes = {
  .name = "defaultTask",
  .priority = (osPriority_t) osPriorityHigh1,
  .stack_size = 512 * 4
};

/* Definitions for name_APP1 */
osThreadId_t name_APP1Handle;
const osThreadAttr_t name_APP1_attributes = {
  .name = "name_APP1",
  .priority = (osPriority_t) osPriorityHigh,
  .stack_size = 256 * 4
};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argument)
{
        /* init code for LWIP */
        MX_LWIP_Init();
        /* USER CODE BEGIN StartDefaultTask */
        osDelay(1000*100);
        connect_to_all_server();

        for(;;)
        {

                osDelay(500);
        }
  /* USER CODE END StartDefaultTask */
}

如果还不行,那就在FreeRTOSConfig.h下将堆内存(configTOTAL_HEAP_SIZE)扩大: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define configSUPPORT_STATIC_ALLOCATION          1
#define configSUPPORT_DYNAMIC_ALLOCATION         1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SystemCoreClock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TickType_t)100000)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6 )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uint16_t)128)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25600)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16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8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2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1
#define 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0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2737210/article/details/145189682

网友A:
ping不通也可能是网络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