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ARM最小系统只需要一个 外部的复位电路就行了吧

楼主(2025-01-22):
弄 了几个M031芯片准备做个板子学习,这个只需要弄复位电路电阻电容,就可以工作了吧,有没有必要做外部晶振?

网友A:
如果 dui 时钟精度要求不高是可以使用内部振荡器作为 时钟源。

网友B:
对的,基本上就是复位电路和基本的电源电路弄好就行了

网友C:
可以使用内部的时钟的

网友D:
你用的是M031,一般是可以使用内部晶振的

网友E:
新唐的ARM最小系统并非只需要一个外部的复位电路就行,虽然复位电路是ARM最小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还需要其他关键组件才能构成完整且可运行的最小系统

网友F:
为整个系统提供稳定的电源供电,是系统平稳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电源可以通过计算机的USB口供给,也可使用外部稳定的电源供电模块供给

网友G:
复位电路也要有,其用于将电路初始化到一个确定的状态,确保系统在启动时或异常情况下能够恢复到初始状态。复位电路通常包括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两种方式

网友H:
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ARM最小系统可能还需要包括下载电路等其他组件,以便于程序的下载和调试

网友I:
新唐的ARM最小系统除了需要一个外部的复位电路外,还需要电源电路等关键组件。这些组件共同协作,才能确保ARM最小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稳定性

网友J:
一般还需要烧录的电路,其实就是把烧录接口引出就行

网友K:
没错,基本就是几个电阻电容就可以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