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的供电5V的时候,串口的TTL是多少V啊?

楼主(2025-01-22):
MM32F0010的供电5V的时候,串口的TTL是多少V啊?是3.3V还是5V啊?

xch
自己都知道是 TTL 故意问V。 3.3V 是LVTTL,或者CMOS

网友A:
应该是5V的

网友B:
还是看TTL转换芯片

网友C:
TTL电平的逻辑高电平通常在2.4V以上,而逻辑低电平则在0.4V以下

网友D:
在正常 3.3V 供电下,其串口的 TTL 电平标准如下:
逻辑高电平和逻辑低电平定义
逻辑低电平(Logic Low):通常对应 0V 左右。当串口发送逻辑 0 时,输出电压接近 0V。
逻辑高电平(Logic High):一般对应接近 3.3V 的电压。当串口发送逻辑 1 时,输出电压接近 3.3V。

网友E:
MM32F0010的供电电压范围为2.0V至5.5V。

网友F:
TTL还是5V的电平标准

网友G:
MM32F0010 供电 5V 时,串口的 TTL 电平不是固定的某个特定值,而是遵循 TTL 电平标准。

网友H:
由于芯片的 I/O 口内部电路结构,可能会出现串口输出的高电平接近 5V 的情况,但这并不是芯片设计的正常工作状态,而且芯片随时可能因过压而损坏。

网友I:
MM32F0010在5V供电时串口的TTL电平为5V

网友J:
串口的TTL电平也是5V

网友K:
不同微控制器的TTL电平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其供电电压。

网友L:
输出的低电平通常会接近0V,但也会有一定的上拉电压,一般在0.4V以下。

网友M:
当MM32F0010的供电电压为5V时,其串口的TTL电平也会相应地为5V。具体来说,TTL电平的逻辑1对应+5V,逻辑0对应0V。

网友N:
可以使用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如TXB0108等)来实现5V TTL和3.3V TTL之间的信号转换

网友N:
通常在 2V 到 Vcc(供电电压)之间,对于 5V 供电的系统,逻辑高电平通常在 2V 到 5V 之间。

网友O:
MM32F0010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0V至5.5V,这表明该芯片能够在这个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当供电电压为5V时,芯片内部的逻辑电平通常会与供电电压相匹配

网友P:
对于 5V 供电的 MM32F0010 微控制器,其串口 TTL 电平应该是:

逻辑高(‘1’): 大于等于 2V,小于等于 5V
逻辑低(‘0’): 大于等于 0V,小于等于 0.8V

网友P:
如果你的系统中既有5V的逻辑电平,又有3.3V的逻辑电平,那么在它们之间进行通信时,可能需要进行电平转换,以避免高电压损坏3.3V的设备。常用的电平转换芯片包括MAX232、SN74LVC1T45等

网友Q:
在标准的TTL电平中,逻辑高电平的典型值为 +5V。

网友R:
TTL 电平标准中,输出高电平 Uoh≥2.4V,输出低电平 Uol≤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 3.5V,输出低电平是 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 Uih≥2.0V,输入低电平 Uil≤0.8V,噪声容限是 0.4V。

网友S(2025-03-25):
MM32F0010 内部的逻辑电平是基于 3.3V 设计的,即使它的工作电压为 5V,其 I/O 引脚的电压通常仍然会维持在 3.3V 的逻辑电平。

网友S:
如果你希望与 3.3V 设备兼容,你可以考虑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或者将 VDD 设置为 3.3V,使串口电平为 3.3V。

网友T:
它定义了输入和输出电平的具体标准,以确保不同器件之间的兼容性和可靠的逻辑信号传递。

网友U:
MM32F0010单片机的串口在5V供电下,输出电平就是5V,相当于高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