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国民技术N32G45X例程之- XFMC驱动液晶屏软件篇

楼主(2025-01-22):
一、XFMC是什么?
示例:XFMC是指静态控制器,用于控制SRAM、ROM等外部器件,用XFMC驱动LCD相当于控制SRAM。详细说明这里不再敷衍,本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XFMC驱动LCD。

二、XFMC驱动LCD
1.初始化LCD复位引脚
代码如下(示例):

void LCD_REST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PE0  RESET
    RCC_EnableAPB2PeriphClk(  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2.初始化XFMC引脚
代码如下(示例):

void  LCD_XFMC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  RCC_APB2_PERIPH_AFIO
                              |LCD_CS_CLK  | LCD_RS_CLK  | LCD_WR_CLK  | LCD_RD_CLK
                              | LCD_D0_CLK  | LCD_D1_CLK | LCD_D2_CLK  | LCD_D3_CLK
                              | LCD_D4_CLK  | LCD_D5_CLK | LCD_D6_CLK  | LCD_D7_CLK
                              | LCD_D8_CLK  | LCD_D9_CLK | LCD_D10_CLK | LCD_D11_CLK
                              | LCD_D12_CLK | LCD_D13_CLK| LCD_D14_CLK | LCD_D15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0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1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2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3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4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5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6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6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7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7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8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8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9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9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10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1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11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1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12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1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13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1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14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1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D15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D15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RD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R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WR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WR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CS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RS_PIN;
    GPIO_InitPeripheral(LCD_R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3.初始化XFMC
代码如下(示例):

void  LCD_XFMC_CONF_Init(void)
{
    XFMC_NorSramInitTpye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
    XFMC_NorSramTimingInitType readWriteTiming;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XFMC, ENABLE);

    readWriteTiming.AddrSetTime = XFMC_NOR_SRAM_ADDR_SETUP_TIME_1HCLK;
    readWriteTiming.AddrHoldTime     = XFMC_NOR_SRAM_ADDR_HOLD_TIME_1HCLK;
    readWriteTiming.DataSetTime = 0x03;  //0x01~0xFF
    readWriteTiming.BusRecoveryCycle = XFMC_NOR_SRAM_BUSRECOVERY_TIME_1HCLK;
    readWriteTiming.ClkDiv           = XFMC_NOR_SRAM_CLK_DIV_2;
    readWriteTiming.DataLatency      = XFMC_NOR_SRAM_DATA_LATENCY_2CLK;
    readWriteTiming.AccMode     = XFMC_NOR_SRAM_ACC_MODE_A;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Block            = XFMC_BANK1_BLOCK1;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DataAddrMux      = XFMC_NOR_SRAM_MUX_DISABLE;//不复用地址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MemType          = XFMC_MEM_TYPE_SRAM;//SRAM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MemDataWidth     = XFMC_NOR_SRAM_DATA_WIDTH_16B;//数据宽16BIT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BurstAccMode     = XFMC_NOR_SRAM_BURST_MODE_DISABLE;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WaitSigPolarity  = XFMC_NOR_SRAM_WAIT_SIGNAL_LOW;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AsynchroWait     = XFMC_NOR_SRAM_ASYNC_NWAIT_DISABLE;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WrapMode         = XFMC_NOR_SRAM_WRAP_DISABLE;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WaitSigConfig    = XFMC_NOR_SRAM_NWAIT_BEFORE_STATE;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WriteEnable      = XFMC_NOR_SRAM_WRITE_ENABLE;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WaitSigEnable    = XFMC_NOR_SRAM_NWAIT_DISABLE;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ExtModeEnable    = XFMC_NOR_SRAM_EXTENDED_ENABLE;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WriteBurstEnable = XFMC_NOR_SRAM_BURST_WRITE_DISABLE;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RW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W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XFMC_InitNorSram(&XFMC_NORSRAMInitStructure);

    XFMC_EnableNorSram(XFMC_BANK1_BLOCK1, ENABLE);
}

4.初始化LCD
代码如下(示例):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T_GPIO_Init();
    LCD_XFMC_GPIO_Init();
        LCD_XFMC_CONF_Init();

        LCD_REST_H;
        delay_ms(1);
        LCD_REST_L;
        delay_ms(10);
        LCD_REST_H;
        delay_ms(120);

    //+++++++++++++++++++++++++
    LCD_WR_REG(0x11);
    delay_ms(120); //ms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0x6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05);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3);
    LCD_WR_DATA(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0x75);   //VGH=14.97V, VGL=-10.43V

    LCD_WR_REG(0xBB);   //VCOM
    LCD_WR_DATA(0x19);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0x2C);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C3);   //GVDD    VRH
    LCD_WR_DATA(0x1D);   //GVDD=5V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C6);  //频率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0xA4);
    LCD_WR_DATA(0xA1);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0xD0);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14);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1D);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4E);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1E);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0xD0);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14);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4E);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15);
    LCD_WR_DATA(0x1E);
    LCD_WR_DATA(0x21);

    LCD_WR_REG(0x29);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C);
    delay_ms(120);

}

二,软件下载
10.国民技术N32G45X例程之- XFMC驱动液晶屏软件篇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suqingxiao/72546758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uqingxiao/article/details/122256487

网友A:
XFMC和SFMC有啥区别吗?还是就是一个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