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关闭pwm输出,并固定高/低电平

楼主(2025-01-22):
一、STM32的PWM简介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微控制器的技术,它可以通过改变脉冲的宽度来控制输出信号的平均功率。在STM32微控制器中,PWM功能通常是通过定时器和相应的输出比较通道来实现的。PWM信号在许多应用中都非常有用,例如控制电机的转速、调节灯光的亮度、控制舵机的角度等。

二、关闭PWM输出并固定电平的基本原理

当我们想要关闭PWM输出并将输出引脚固定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时,有几个关键步骤需要考虑。首先,我们需要停止PWM的产生,这通常涉及到配置定时器和输出比较通道。对于将输出固定为高电平,我们可以将相应的输出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并设置为高电平;对于低电平,则设置为推挽输出并设置为低电平。在STM32中,不同的定时器和通道可能会有不同的配置方式,但基本原理是相似的。

三、STM32关闭PWM输出并固定电平的代码实现(以STM32F4为例)

以下是一个使用STM32F4标准库的示例代码,展示如何关闭PWM输出并将输出引脚固定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include "stm32f4xx.h"

// 初始化定时器和PWM通道
void PWM_Init(void)
{
    // 使能定时器和GPIO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GPIO为复用功能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使用PA6作为PWM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将GPIO连接到定时器的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3);

    // 配置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9; // PWM周期为2000个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3; // 预分频为84,时钟频率为84MHz/84 = 1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PWM通道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 // 初始占空比为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Type = TIM_OType_PP;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 占空比为0,关闭PWM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定时器
    TIM_Cmd(TIM3, ENABLE);
}

// 关闭PWM并设置为高电平
void PWM_StopAndSetHigh(void)
{
    // 关闭定时器
    TIM_Cmd(TIM3, DISABLE);

    // 重新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引脚为高电平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

// 关闭PWM并设置为低电平
void PWM_StopAndSetLow(void)
{
    // 关闭定时器
    TIM_Cmd(TIM3, DISABLE);

    // 重新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引脚为低电平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PWM
    PWM_Init();

    // 先运行一段时间的PWM
    for (int i = 0; i < 1000000; i++);

    // 关闭PWM并设置为高电平
    PWM_StopAndSetHigh();

    while (1);
}

代码解释:

PWM_Init()函数:
首先,通过RCC_APB1PeriphClockCmd()和RCC_AHB1PeriphClockCmd()使能定时器(这里使用TIM3)和相应的GPIO(这里使用GPIOA)的时钟。
配置GPIO为复用功能,设置为推挽输出和上拉模式,并将其连接到定时器的复用功能(通过GPIO_PinAFConfig())。
对定时器进行基本配置,包括设置周期、预分频、计数模式等。
配置PWM通道,设置PWM模式、输出状态、初始占空比等,并启用预加载。
最后使能定时器。
PWM_StopAndSetHigh()函数:
关闭定时器,通过TIM_Cmd(TIM3, DISABLE)实现。
重新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模式。
使用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将引脚设置为高电平。
PWM_StopAndSetLow()函数:
与PWM_StopAndSetHigh()类似,但使用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将引脚设置为低电平。
四、详细步骤和注意事项

时钟配置:
在使用定时器和GPIO之前,确保正确使能相应的时钟。对于不同的定时器和GPIO,它们可能位于不同的时钟总线上,如APB1或APB2,需要使用相应的时钟使能函数。

GPIO配置:
在初始的PWM配置中,GPIO需要配置为复用功能,将其连接到定时器的输出通道。而在关闭PWM并固定电平的过程中,需要将GPIO重新配置为普通的推挽输出模式。

定时器配置:
定时器的配置包括周期、预分频和计数模式的设置。周期和预分频决定了PWM的频率,而输出比较通道的配置决定了占空比。通过调整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可以改变占空比。

关闭PWM的操作:
关闭PWM输出时,首先要关闭定时器,以停止PWM脉冲的产生。然后,根据需要将GPIO重新配置为推挽输出并设置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避免误操作:
在切换GPIO模式和设置电平时,确保操作的顺序正确,避免出现意外的中间状态。例如,先关闭定时器,再重新配置GPIO,最后设置电平,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五、应用场景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遇到需要关闭PWM输出并固定电平的情况。例如,当电机停止转动时,我们可能希望关闭PWM输出并将驱动电机的引脚设置为低电平,以防止电机因悬空而产生意外的运动;或者当灯光调节完成后,将控制灯光的引脚固定为高电平或低电平,以节省功率或确保安全。

通过上述的代码示例和原理讲解,我们可以方便地在STM32微控制器上实现PWM的控制,并根据需要关闭PWM输出并将输出引脚固定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在实际开发中,根据具体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可能需要对代码进行适当的调整,但基本原理和操作步骤是相似的。

六、进一步的优化和扩展

使用库函数的高级功能:
除了使用标准库,还可以考虑使用HAL库或LL库,它们提供了更高级的功能和更简洁的函数调用方式,对于不同的STM32系列兼容性更好。

多通道PWM:
如果需要控制多个PWM通道,可以在上述代码的基础上添加更多的通道配置。例如,对于TIM3,可以配置多个通道(如OC1、OC2、OC3、OC4),每个通道都可以输出独立的PWM信号。

动态控制:
可以添加更多的函数,实现动态调整PWM的频率和占空比,以实现更复杂的控制功能,例如根据传感器的反馈来实时调整电机的转速或灯光的亮度。

错误处理:
在实际应用中,添加一些错误处理代码,例如检查时钟使能是否成功、定时器配置是否正确等,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uierrorshuobu/article/details/145248803

网友A:
hal库对性能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