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SOP8的MM32F0010就有6个IO功能还这么全?

楼主(2025-01-22):
通过这个图来说,与20引脚的芯片功能都一样啊,就是SOP8的芯片得复用呗?不能都同时支持是吧

网友A:
SOP8的芯片得复用具体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芯片

网友C:
还是32位MCU呢

网友D(2025-03-04):
那肯定啊,这种肯定就是管脚复用的

网友E:
一般都是复用啊,不然这么点的管脚怎么够用

网友F:
必须是这样,但是这个芯片确实不错

网友G:
我觉得可以自己试试,复用必然的,但是这芯片挺好

网友H:
就用一两个外设就可以了,8个脚的就这样

网友I:
嗯,不能同时支持,但是这个功能已经很全面了

网友J:
就是不知道这种芯片得多钱,如果很贵就没意思了

网友K:
是,复用必然,但是性能也是可以

网友L:
主频要是再高点是不是就更完美了

网友M:
看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就QFN20应该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