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什么是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2025-01-22):
输入失调电压(Input Offset Voltage,VOS)是指在运算放大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施加的直流电压,使得运放的直流输出电压为零。以下是详细介绍:
定义
  • 开环定义:在运放开环使用时,加载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直流电压使得放大器直流输出电压为0。
  • 跟随器定义:当运放接成跟随器且正输入端接地时,输出存在的非0电压。
产生原因
  • 制造工艺:主要由硅片制造过程中输入晶体管和组件的固有失配导致,在封装过程中施加在裸片上的应力也有一定影响。这些因素导致流经输入电路的偏置电流失配,从而在运放的输入端子上产生电压差。
  • 器件类型差异:不同工艺的运放,其输入失调电压产生的具体机制有所不同。例如,双极运放中,VOS主要由晶体管的基极宽度、发射极面积以及基极和集电极的掺杂程度的差异产生;JFET运放中,VOS主要是由于器件夹断电压的失配而产生;CMOS运放中,VOS主要是由阈值电压的差异造成。
主要影响
  • 输出误差:在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入失调电压会导致运放输出一个非零的直流电压,影响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和测量精度。
  • 信号放大误差:当有输入信号时,输入失调电压会与输入信号一起被放大,导致输出信号中包含一个与输入失调电压相关的误差分量,影响信号的放大和处理精度。
解决方法
  • 内部调整:一些运放提供了失调电压调整引脚,可以通过外接电位器等方式进行内部调整,将失调电压调至最小。
  • 外部调整:对于没有内部调整功能的运放,可以采用外部电路进行失调电压的调整,如在反相输入端注入小的偏置电压等方法。
  • 选择合适的运放:在设计电路时,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输入失调电压参数满足要求的运放,如对于高精度应用,可以选择失调电压极低的斩波稳定型运放或经过激光修整等工艺处理、失调电压较小的运放。

网友A:
输入失调电压是运算放大器 或其他差分放大器的一个重要参数,表示在理想情况下,当输入信号为零时,输出端仍然存在的非零电压。它是由于放大器内部电路的不对称性(如晶体管参数不匹配)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