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硬件除法(HWDIV)

楼主(2025-01-22):
1 硬件除法简介
硬件除法在一些高性能的应用中非常有用,能自动执行有符号或者无符号的32 位整数除
法运算。
2 硬件除法主要特征
• 有符号或者无符号整数除法运算
• 32 位除数和被除数,输出32 位的商和余数
• 8 个HCLK 周期完成
• 如果除数为零,会产生溢出中断标志位
• 写除数自动执行除法运算
• 读商和余数寄存器时自动等待运算结束,不需要检查状态位

楼主:
3 硬件除**能介绍
硬件除法单元包括4 个32 位数据寄存器,分别为被除数,除数,商和余数,可以做有符
号或者无符号的32 位除法运算。通过硬件除法控制寄存器USIGN 可以选择是有符号除法
还是无符号除法。
每一次写入除数寄存器,会自动触发除法运算,在运算结束后,结果会写入到商和余数寄
存器里。如果在结束前读商寄存器、余数寄存器或者状态寄存器,读操作会被暂停,直到
结束才返回运算结果。
如果除数为零,会产生溢出中断标志位。

网友A:
硬件出发非常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