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关于MCU比较器的疑问?

楼主(2025-01-22):
目前基本所有的MCU都有比较器,比较器涉及相关的硬件,MCU内部是比较的电压吗?

网友A:
一般是的,具体是使用还需要参考手册

网友B(2025-04-11):
是的,大多数MCU内部都集成了比较器,用于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并输出高低电平信号。比较器通常用于模拟信号的快速比较,广泛应用于电压监测、过压保护、电机控制等场景

网友C:
MCU内部的比较器通常可以比较以下电压:外部电压:通过引脚输入的外部电压信号。内部参考电压:MCU内部生成的参考电压(如DAC输出或固定参考电压)。内部信号:MCU内部其他模块生成的电压信号(如PWM信号或ADC输出)。

网友D:
比较外部电压与内部参考电压,实现过压或欠压保护。

网友E:
在电机控制中,比较器用于检测电流是否超过阈值,触发过流保护。

网友F:
使用两个比较器实现窗口比较,判断电压是否在设定范围内。

网友G:
比较器用于检测模拟信号是否达到阈值,触发中断或事件。

网友H:
MCU内部的比较器主要用于电压比较,支持外部电压、内部参考电压和内部信号的比较。

网友I:
一般来说通过合理配置,比较器可用于电压监测、电机控制、窗口比较和模拟信号触发等应用。

网友J:
不仅仅是内部电压,也可以比较外部电压的

网友K:
你就把他当个运放,而且是个独立运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