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高级定时器

楼主(2025-01-23):
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 由一个16 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组成,它由一个可编程的预分频器
驱动。
它适合多种用途,包含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输出比
较、PWM、嵌入死区时间的互补PWM 等)。
使用定时器预分频器和RCC 时钟控制预分频器,可以实现脉冲宽度和波形周期从几个微
秒到几个毫秒的调节。
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 和通用定时器(TIMx) 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不共享任何资源,它们
可以同步操作。

网友A:
包含一个 16 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这是定时器的核心部件,负责对脉冲进行计数

网友B:
预分频系数可以在 1 至 65536 之间任意设置,使得定时器能够适应不同的时间尺度需求。

网友C:
可以选择内部时钟源或外部时钟源。内部时钟源通常由 MCU 的系统时钟提供,而外部时钟源可以是外部晶振或其他外部设备产生的时钟信号

网友D:
计数器从 0 开始逐渐增加,直到达到自动重载寄存器中预先设定的值,然后重新从 0 开始计数。这种模式常用于简单的定时任务,如产生周期性的中断或定时控制某个事件的执行时间

网友E:
可以通过特定的引脚捕捉外部事件的发生时间,将外部信号的边沿作为触发事件,记录下计数器当前的值。

网友F:
够产生脉宽调制信号,通过调整 PWM 信号的占空比,可以精确地控制输出信号的平均功率,常用于电机调速、LED 调光等应用场景。高级定时器的 PWM 输出通常具有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G(2025-02-27):
计数器在一个时钟周期内计数,直到计数达到预设的重载值时自动重新加载并从零开始计数。

网友H:
高级定时器是不是支持刹车方面的操作?

网友I:
TIM1 是一个16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通常被用来生成精确的波形或用于输入信号的测量。